[家电] 充电式小家电还是需要改锂电才好用之毛球修剪器

楼主(2022-11-19):
铅酸电池不行了,换个动力锂电池,就不用带保护板的4056充电模块了。挖孔很费功夫

网友A:
这东西里面是铅酸的?一般不都是镍镉的嘛?其实用过几次以后我发现还是带线插电的好,否则要用的时候没电就很尴尬了。要么改成法拉电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里面是铅酸的?一般不都是镍镉的嘛?其实用过几次以后我发现还是带线插电的好,否则要用的时候没电就 ...

法拉电容的,这空间咋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法拉电容的,这空间咋塞啊

也有小的啊,还有种18650的锂电容,没试过不知道咋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里面是铅酸的?一般不都是镍镉的嘛?其实用过几次以后我发现还是带线插电的好,否则要用的时候没电就 ...

我是改的手机充电口,用的时候一个充电宝一根充电线解决,里面电池长期不用,亏电!

网友D:
用得少还不如插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改的手机充电口,用的时候一个充电宝一根充电线解决,里面电池长期不用,亏电! ...

那还不如直接插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得少还不如插电的。。。。。。

以前很喜欢改锂电,现在也喜欢直接插电,否则半年不用肯定漏电漏光

网友:
买过一个USB供电的,用的很少,感觉也挺方便的,就是带个尾巴。

网友:
感觉这种用的少的小电器,还是用插电的比较好,长时间不用,忘了冲电电池也容易报废,就是干电池我感觉都比充电的好,干电池不用还可以拿出来用在其它地方,充电的是封闭的就没有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