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索尼液晶电视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2-11-19):
拆一台索尼液晶电视给大家看看做工,就拆到这里了,怕给拆坏了音箱都有六个,上面两个中高音,下面两个中高音,中间有两个双喇叭低音音箱,电路板都是多层板,绿油油的,就急急忙忙拍这一张,赶紧装回去,老婆大人看到就不好了,大家将就看看吧

网友A:
楼主这台索尼电视啥型号?感觉是高端机型

网友:
确实厉害,不服不行。

网友B:
看起来还不错,哪家得面板

网友:
索尼电视不错

网友:
里面堆料不错

网友:
这么多块板子,不知道都是起神马作用?

网友:
应该是中高端机型

网友:
不错,就是图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台索尼电视啥型号?感觉是高端机型

85寸液晶电视Z9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还不错,哪家得面板

不晓得

网友C:
OLED把? 贵 还容易坏 出问题还不好修 拔线通电就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把? 贵 还容易坏 出问题还不好修 拔线通电就锁机

不是OLED电视

网友:
高端产品,现在的普通液晶电路板很简化

网友:
6万的骚尼电视还真的不是低端的,板子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85寸液晶电视Z9G

果然是台高端机

网友:
看索尼用诺基亚

网友:
这么高级的机器不多来点细节照片的确可惜了,这个机器8K的,感觉它就只能算是一个8K的显示器,自身不支持8K解码,对周边设备要求还高,片源也少之又少,可惜了。楼主大户人家

网友:
高端机型 分区控制背光矩阵

网友:
只要是索尼的东西就不会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