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废摄像头DIY夜视仪

楼主(2022-11-20):
打扫卫生,找出一个闲置10年的摄像头,反正也没用,拆除滤光片,加装红外灯,改成红外夜视仪。

楼主:
接个TYPE-C转接头,手机安装USB摄像头,就可以使用了。
以下是夜视效果(全黑坏境)

网友A:
不知道效果咋样

楼主:
红外灯说是功率3瓦,但是严重虚标,实际功率只有1瓦左右,但没关系,1瓦OTG也比较容易带动。不怎么发热,实测夜视距离15米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效果咋样

效果还可以,就是像素低了点,这个摄像头只有30万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效果咋样

室内,可以看清15米以内的物体。室外距离会短一些。

网友B:
不拆掉滤光片效果会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掉滤光片效果会咋样?

滤光片会阻挡红外线,不拆除,基本上看不到红外线,只有镜头对准红外灯,才有微弱的亮点。

网友:
能透视衣服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光片会阻挡红外线,不拆除,基本上看不到红外线,只有镜头对准红外灯,才有微弱的亮点。 ...

原来是这样

网友:
这效果还可以啊,又找到一个废物利用的好办法,谢谢分享!

网友:
旧物利用,发挥余热。

网友:
可以用来检测电路板发热元件吗?如果能行,那就太好了。

网友:
   这个 USB 摄像头APP 小软件可以直接录像功能吗?

网友:
折腾着玩吧

网友:
挺好玩的,改的不错

网友:
需要红外光源配合。

网友:
改造成透视啊。

网友:
我也有几个废弃不用的摄像头,改天买到红外光源,也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