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峰米SMART智能投影仪详细拆解和不出光维修(多图)

楼主(2022-11-20):
峰米是光峰和小米合作的企业,光峰算是个技术型的企业,现在电影院院线的激光投影更新基本是这家公司供应的,他们自己做的产品比较低调,亮度也不虚标,和小米合作以后基本也是这个风格。
手上这台峰米SMART投影仪算是性价比产品,标700ANSI勉勉强强,分辨率有1080p,但显卡芯片是0.33寸DMD,这就意味着它是通过抖动来实现1080p的,就是伪1080p内置的AmlogicT968-H处理器,内存是2+16GB的大内存和16000mAh的电池,日常看一部100分钟左右的电影是没有问题的,系统是小米MIUITV,和小米的电视一样,能和小爱同学联动。整机大概2.2KG,提起来铁疙瘩一台挺重的。

这个投影仪网上资料不多,而且感觉没卖了多少就早早停产。据说是因为德州仪器的DMD芯片缺货,对于峰米来说,能拿到的芯片的量是有限的,当然优先满足最新、利润最高、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比如新出的R1 nano和X1。而Smart,对于消费者来说性价比无敌,但对于厂商来说就是利润低,而且便携投影场景有限,卖得又不好,停产合情合理。

事情是这样,最近用的时候偶会会提示过热,提示过热后会进行强制降低亮度+风扇狂转进行几分钟的散热。寻思着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想等着哪天有空了拆开清下灰应该就可以了。结果一天晚上连续提示了两次过热以后,再用了二十几分钟就直接嗝屁了。故障表现为不出光。关机后无论等多久再开都是从出光口绿灯闪两次,蓝灯闪一次(很短,几十ms)就完全黑了。开机不出光的状态下按遥控器有声音,接电脑HDMI也能显示接入了一个显示器。
问了官方售后,大首都甚至没有维修网点,说是机器需要寄到重庆返厂维修(简直是小厂),过保的机器无论修不修先收110元的检测费,往返顺丰邮费自理。又查了下网上的风评说是峰米是几家里面投影仪厂家里面售后口碑最差劲的,配件收费也是最贵的。一想我这个应该是个不大的故障,到了厂里肯定要是开口就是换主板或者换光机,几大千元,那谁受得了。

那就去某黄色软件逛了一圈
找到个修投影仪的问了一下,说是大概率是驱动板烧了。

那不管了,先拆开看看是什么局面。

底部的八颗螺丝拆掉后发现没什么动静,扣掉脚垫里面还有四个 这里研究了好久好久,寻思着底部不应该有那么多螺丝啊

脚垫用塑料件压紧钢外壳

全部拆掉12颗螺丝 钢壳一圈松开。这里不小心把保护镜片直接干飞了

掰开一点后取下钢壳

里面是一层塑料壳体

一侧的侧盖板可以直接扣下来,是一圈卡口
第一眼可以看到喇叭。可以看到有两片电路板,从下到上总体结构是电路板,电池+音响,电路板,光机,风扇

光机上贴着wifi天线和蓝牙天线,这两个天线分开挺好评的

另外侧的侧盖板拆不下来。。下层板和电池音响是固定在一起的,是一整体的,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晃动了

这里研究了好久,卡扣愣是打不开,最后发现,居然有三颗螺丝固定

这时候22合一的伸缩档就体现用处了,长度刚刚好够穿过机箱,轻松拆下三颗固定螺丝

另外一面终于拆开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分离下层模块和上层模块了

这里要注意,拔掉电池排线后再拔掉其他所有上下层之间的排线,不然容易烧东西

上下层成功分离,可以看到上层主板的背面了
左上是各种吹牛逼的音响腔体,不过不得不说听起来效果确实挺爽的,
左下是电池模组,峰米在这部分很做的很细节,贴心的给电池组做了挺厚的散热片包裹

充电控制板(上面不含保护板),可以看到红色箭头处是电池包的散热片

右边是电池包连接线,有通讯线和功率线一起,保护板应该是内置的

拆下充电板 整个做工可以说是赏心悦目,厚板(像是2.0mm)+雅黑+沉金+做工精致的散热片

可以看到充电板由一个MSP430FR2433的FRAM存储器的单片机控制充电+电池保护。属实没想到这里还有个单片机

拆掉保护罩,里面是BQ24773充电芯片
具有系统监控器和处理器热指示器的 I2C 1 至 4 节 NVDC 降压电池充电控制器感情这玩意连旁边的那个74LC125A是德州仪器全家桶啊!

接下来拆下来下层主板,这快板我称为视频解码板 有以下功能:运行安卓系统的机顶盒主控芯片+蓝牙WIFI功能+对焦功能+音视频输入输出+喇叭驱动+电源管理

有很多接口,上面一排从左到右分别是

1、RGB888的并行视频接口+上层板控制线,连接到上层驱动板
2、上层供电,提供5V供电+17V(电池电压)给上层,这里5V应该是用于上层的数字芯片(占用两个PIN),17V是用于LED光源驱动(电流大占用6个PIN),还有8PIN是地线
3、电池控制线,连接到电池充电小板的MSP430单片机
4、电池功率线

5、开关机按键和状态指示灯排线,连接到机器顶部
右边一排从上到下
1、复位按钮,外壳上有个小孔可以捅
2、HDMI输入,个人感觉延迟不小,接电脑用鼠标操作可以明显感到不跟手,不知道玩游戏行不行
3、USB3.0接口,可以插U盘据说也可以接USB转RJ45
4、耳机输出口
5、DC电源输入口,用的19V3.42A的电源(后续会说)
下面一排从左到右分别是

1、WIFI天线插座,这个蓝牙WIFI模块是AP62X8M,里面用的是博通的BCM4358,是一个5G WiFi 2x2 MIMO组合芯片,WIFI5的标准,可以跑到867 Mbps,这一点上还是很良心的。据说是PICE接口
2、对焦摄像头插座,似乎对焦摄像头是用USB连接的(猜测)
3、对焦步进电机驱动线,推动镜片组位移用的
4、喇叭线,左右喇叭2.0声道那种,还有个低音炮
5、调速风扇插口

这边是电源管理和功放芯片,还有个输出耳放芯片
耳放是TI的,降压芯片TPS54335老熟人了,也是TI出厂
功放是韩国NF 数字功放芯片 - NTP8825,没什么资料,支持2CH立体声(20W x 2 BTL @24V, 6Ω)或者是2.1CH (10W x 2 + 20W @24V, 6Ω)

屏蔽罩为卡口设计,可以无损拆下,里面是四颗三星DDR构成2G储存,AmlogicT968-H主控在散热片下就不掀开了
散热片下方有EMMC和一个梯形校正芯片(这种功能居然不是集成在主控里面的,震惊!)以及储存芯片配套的DDR3 64M x 16 SRAM做视频缓存

IP00C788是最大可支持到分辨率2048x1200输入输出的几何矫正边缘融合的LSI,支持内部配置4点区域内的H/V 梯形校正的用的LUT数据,从而较大地提升梯形校正的处理速度。

背面主要是电容和一些电源芯片。这个板子上用了好多各种电压的AMS1117,居然不用DCDC或者更高级的LDO,差评!

顶部开机按钮+LED小板子、风扇和对焦摄像头小板子

摄像头小板子上还有个25Q存摄像头的固件

拆完下层开始拆上层,上层是把驱动板+光机做成一个模块固定在一起的
光机的结构和各自LED的散热片
从散热片大小可以看到绿色发热最大,红色次之,蓝色最小
而且峰米在四个LED上只放了两个温度传感器,选择了绿色和红色,可以佐证这个问题,估计蓝光效率是非常高的

上层电路板我称为驱动板,主要功能是 图像运算(输入RGB888视频信号转换为DLP抖动1080P的数据)+DLP驱动+LED光源驱动
驱动板的德州仪器含量就更高了,可以说这一套基本上是德州仪器完全提供的解决方案
而且我属实没想到在这种专用领域,能看到ZYNQ这种通用FPGA的出现,让我大为震惊!
驱动板接线上边从左到右分别是
1、独立绿光驱动,峰米称为BP路光源,在高亮模式才会开启,实际上会让整个画面变得很冷,但是估计这样能通过仪器检测,达到标称的700ANSI,高亮模式实际上用起来并不舒服
2、DMD驱动,这个接口接到DMD镜片,
3、不知道是干嘛用,有一个具有1A输出的运放驱动,不清楚
下边从左到右分别是
1、红绿蓝三色灯的标准驱动,普通模式下我估计亮度也就400ANSI吧
2、电源输入,来自下层板
3、视频信号和控制输入,来自下层板

板子上两颗DLPC3437适用于 DLP3310 (0.33 1080p) DMD 的 DLP® 显示控制器
硅胶垫下面的DLPA3000适用于 DLP3010 (0.3 720p) DMD 的 PMIC/LED 驱动器

这一套加上ZYNQ XC7Z020构成了DMD系统的整体驱动,整一套都是德州仪器弄好的整体方案,投影仪厂商搬过来直接就能用
所以说,其实只要是使用同一个DMD芯片方案的投影仪,亮度、分辨率这些,厂家都做不了文章,虽然宣传百花齐放,实际上参数全被德州仪器这一套固定死了,都是千篇一律的
特别是亮度,因为DMD芯片有亮度承受极限(多了就烧了),LED驱动芯片也是成套提供的,驱动电流也有极限,LED灯反正都是欧司朗提供的,也都大同小异,所以说别看厂家和网上软文怎么吹上天,实质都是一样的。拨开云雾看本质,才能心中有数。

厂家能改的唯一就是安卓主控芯片(实际上就那么几款可选),安卓系统内部的视频内容+广告内容,各种吹牛x的哈曼卡顿等牛逼音响,以及一些小功能而已
整一套方案挂在德州仪器官网,如下图:
参考https://www.ti.com.cn/tool/cn/DLPDLCR3310EVM
DLPDLCR3310EVM适用于 DLPDLCR3310 DLP® LightCrafter™ 显示屏的评估模块。所有厂家都是根据这个EVM搬来的,简称面向德州仪器开发硬件,ctrl C+ctrl V

tps92641,还是来自德州仪器,用于精密调光 LED 驱动器的同步降压控制器,带并联 FET 驱动器。驱动独立绿光路。下面的是DLPA3000A芯片,可以看到没有明显损坏。

背面
一个德州仪器的运放+一堆电容+两颗LED检流电阻

好了,拆到这里没有明显维修思路了,整理了下头绪
1、所有电路板都没有明显烧毁痕迹,芯片也没有开裂
2、开机测量17V和5V主供电给到了上层板
3、三路LED灯驱动电压只有1.xV,DLPA3000A芯片是冷冰冰的
4、ZYNQ7Z020明显在正常工作,热量不小
至此,研究工作卡死,没思路了

楼下继续研究维修

楼主:
当时考虑的是最贵的DLP芯片肯定没问题,有维修价值,视频解码板也没问题,大概率问题出在LED驱动电路或者LED本身。测各个位置的体二极管值没发现明显异常,但是因为没有好的板子对比,也没法确定
几个原因让我当时更偏向于是LED驱动电路问题:
1、考虑到某黄色软件的维修大神说驱动板坏了
2、再加之这几天在网上搜索相干信息得知DLPA3000D这个芯片很容易损坏,90%的投影仪不出光问题都是这个芯片坏了。
3、而且看别人维修投影仪,一般LED坏了是偏色,颜色不正常等,不出光更像是驱动损坏
4、刚好因为首都y情原因,我的可调电源之前借朋友用了,某些管z措施导致我拿不到可调电源,这种大功率的LED是一串多并,电流可能有5~6A,手头没有别的条件可以测试LED
5、散热通道没有任何灰尘,整个机器内部干干净净
6、烧LED不应该是一开始慢慢偏色,衰弱么,不像是能一下嗝屁了呀

而且阅读DLPA3000D手册手册我发现,这个芯片居然敢在一个很细的引脚上过3A或者6A大电流,太可怕了。这岂不是很容易坏么

所以就在某橙色软件赶快买了一颗芯片想直接替换测测

等芯片来的时间里(众所周知现在收快递非常考验耐心)

在逛某黄色软件发现了有一个卖家再卖一模一样的驱动板,卖家似乎不知道是哪个型号的,按芯片价卖所以价格不贵,只要85大洋(另一个维修商告诉我用坏板子跟他换好的板子,还要给他300大洋),欣喜的赶快拍下,拿回来至少有个对照看看。

结果这俩快递等了很久,直到我拿回来了可调电源的同一天才配送,心想测一测LED灯吧,以防误判了
就像病人推上手术台,本来是左手有毛病,截肢吧右腿砍了那就完蛋了。
买了的配件

这个板子实际上是有点问题的,缺件 两大电容不知所踪

全是灰

这一测不要紧,还真是红色LED坏了,汗 白花钱了这不。
咨询了一个卖配件的维修师傅,原来这也是通病啊。。。

赶快下单LED

寻思老师傅说散热有问题,那我先看看别的好的通道的情况
拆开一看,原厂硅脂只有薄薄一层,还早就干了

手上只有7921 那就涂上吧 虽然奢侈了点,就是这玩意太难涂均匀了

勉强成这样,回头压紧了多的也就从侧面挤出来了,应该问题不大

拆有一路LED要把DMD拆开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DMD的安装结构 排线上面还有两个25Q芯片

买的红色LED回来了,好坏对比是一目了然的,上边的是好的,下边烧坏的似乎金线都断了

好的1.5V就亮了,2V可以直接亮瞎眼
而且亮了是整个列阵都亮了

坏的到3.XV才两,而且只有右上角亮一点点

全部涂好硅脂 组装测试中

可以出光了,没问题(没装对焦部分)

装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机械结构的安装奇妙之处(拆的时候稀里糊涂没仔细研究)

全部装好以后在插电池,以防万一

装到快好的时候 只差大外壳了 测试一切功能正常

保护镜片是三明治卡口结构,被我拆的时候暴力弄散了,现在用502重新粘起来
这个应该是先要旋转卡口取下的,再拆钢外壳,我直接掰开了,夹住镜片的塑料件散成了两半

一切没问题,收工

楼主:
补充 一番搜索后找到了灯珠型号
为欧司朗的Q8WP系列,橙色软件上20多块钱一颗,看来要是自己换灯珠还能更便宜。
可以看到蓝灯确实效率更高 能做的功率更大

用小刀翘开透镜可以看到灯珠细节,因为太暴力 灯珠保护盖都掀飞了。。。

总结:
故障原因:led散热不好导致过热暴毙,原因是原厂硅脂干了,并且散热器的螺丝不紧导致热量积累在led的铜基板上导不出去,最终闷死。

故障表现:上电绿灯闪两下,蓝灯闪一下。实际上是类似于开机自检过程,因为红灯烧坏后导通电压过高,触发了dlpa3000d芯片的led母线电压过压保护,整个光源驱动部分进入过压保护,停止工作。所以表现为闪一下就不亮了,而不是偏色。整个维修过程就是被这个过压保护误导了。
关于投影仪分辨率,市面上各种兼容xxx分辨率,抖1080p等等,这里有一张图,给大家参考
我手上的这个是方形像素0.33寸,实际是720p抖到1080p

查芯片尺寸/最好查出型号,才能避开商家乱宣传,做到心中有数。查投影仪对应dlp芯片型号的一个好方法是善用某黄色鱼字软件,上面好多买拆开配件的,一搜一个准

关于光源亮度
投影仪厂家喜欢虚标亮度,但是整机总功率是实在的,实际上dlp投影仪大家在买之前可以看厂家标注的电源功率就可以知道个大概(这里不讨论lcd投影仪以及灯泡机)。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个标19v3.4a也就是65w,实测标准亮度下且喇叭没出声(电池满电)功率如下,可以看到主控和投影部分消耗了大约55w(每个灯大概15w左右,剩下部分差不多10w),喇叭部分大概预留了10w,厂家对电源标注是非常准确的,这里基本不会骗人。有人会说那充电电流呢,其实这个机器限制了总输入功率,开机情况下最大输入功率就70w左右,充电很慢的,关机后充电功率可以做到40-50w

而且dlp芯片的面积尺寸与能通过的光功率是成正比的,所以dlp投影仪界也可以有有底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面积大,分辨率高,亮度也高,价格也贵
随便截了些图 可以看出个所以然了吧,当然为了防止商家在详情页乱写,最后还是看机器上面印的字,买之前网上找找图肯定能找到。

网红坚果g9s,卖的多也坑也多,说什么机皇,实际上是0.23寸抖1080p,总功率才35w

0.47寸的大眼橙是原生1080p,但是似乎功率和我这个也一样,可见标的1200ansi是有水分的

峰米的这个4k投影是0.47寸抖4k的,可以看到功率就给的非常高了

这种小微投才21w,可以看出来有点光的时候看投影要有多难受

更新:已经看上世界杯了 爽

看到好多人纠结某橙色软件和某黄色软件,这不就是马宝和撕逼鱼么

网友A:
黄色软件好评哈哈,撕逼鱼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软件好评哈哈,撕逼鱼差评

黄色软件和撕逼鱼是一个AP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软件好评哈哈,撕逼鱼差评

楼主很认真细致的维修过程,感谢分享!黄色软件是啥?大神明示下

网友:
描述详细,拆解彻底,思路清晰,效果明显,
本贴有加精潜质

网友:
做工廷复杂的

网友:
好长啊,我基本看完了。维修思路还是要从简单的到复杂的,能单独检测还是先单独检测。

网友:
某黄色软件,某橙色软件是啥?

网友:
太长了,没看完。
风格有点像我妈,下午街上看见两只狗打架,她能从自己早上出门穿鞋时候开始说。

网友:
投影仪也就偶尔看看,使用率不及电视机,DMD芯片,LED寿命都不长

网友:
没想到还是通病

网友:
我是一点一点看完了的。85的芯片退了吗?

网友:
买了好多备件啊。

网友:
某黄色软件,某橙色软件是什么软件?直接明说一下吧。

网友:
楼主的帖子 有思路,有操作,真

网友:
修好了,真不错,就是拆装要耐心!我最多就是拆开清清灰,别的就呵呵了

网友:
6年前买了一台极米H1,目前还在正常服役中.......

网友:
维修确实是一门细致活,楼主胆大心细手艺好,感谢分享!
楼主的可调电源很别致,求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