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6mm的洞 最结实的膨胀塞是啥?

楼主(2022-11-20):
家里经常用40mm的小黄鱼,但是总感觉膨胀部分长度太短

大家平时打洞喜欢用什么来最大程度利用墙体?

我发现一家膨胀塞挺好,可惜要运费。

补充内容 (2022-11-25 13:30):
为啥钻头非要大0.3毫米呢?

网友:
用木头削一个最好用

网友:
同意,试过很多种,木头的是最牢固的,这种的都容易松动。另外以前买过一种防松的,你可以找一下,不过那种我没实际事故不知道咋样,全金属的记得是,周围有倒刺好像

网友:
我们都是劈木条敲进去 除了要劈的功夫  但是不要钱 还够紧

网友A:
想膨胀管安装结实,要满足3条:1.要知道膨胀管的具体尺寸。2.打的孔直径要合适。3.用的螺钉要合适。有一家卖膨胀管的提供了每种膨胀管的具体尺寸和用的螺钉规格,商家实际把螺钉也配好了,下边就剩第二个问题了,打的孔大小要合适,实际情况,如果选6的膨胀管,用6毫米的钻头打孔是不行的,因为市面标称6的电锤钻头,实际直径是6.3,电锤打的孔都要比钻头大一点,实际孔径接近7了,用6毫米的膨胀管肯定会松,就需要用5.5的钻头打孔才行。下图是这家的一种六毫米膨胀管尺寸,实际尺寸是5.8,这家的膨胀管规格很多,也有标6就是6的,可以酌情选择。

网友:
楼上3位极力推荐削木头,是因为他们没有解决好膨胀管与孔径配合的关系,实际合理使用的话,膨胀管比木头结实。

网友:
在没有胀塞得情况下   用过的一次性筷子   还是比较实用和好找的

网友B:
膨胀管与孔径配合的好,确实事半功倍!

网友:
3楼那种样子如果是尼龙材质的最好,我采用淘宝上那种小黄鱼也不错,M4X30规格最常用,更高端的进口货没用过,木条再不好的是会时间久了材质收缩而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膨胀管与孔径配合的好,确实事半功倍!

这才是硬道理,好多人不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膨胀管安装结实,要满足3条:1.要知道膨胀管的具体尺寸。2.打的孔直径要合适。3.用的螺钉要合适。有一家 ...

墙体也要足够结实才行

网友:
还是墙体要结实,否则配合再好也是徒劳。

网友:
做好孔洞清洁工作的话,试试化学螺栓,貌似6mm的不好买,8mm的行不?

网友:
有铁的,有304不锈钢的。

网友:
大部分胀管不紧是因为墙体材质不是混凝土,是白灰像豆腐渣似的那种材质。我家里打过窗帘胀管,6个的孔用6个胀管就特别容易松,后来只能扩大点用8个的胀管了。如果混凝土材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同是用绿色的普通6的胶粒,用三角钻头打砖墙最结实,电锤次之,最烂的是电锤打充气块轻体砖,打6的孔,用8的胶粒刚好

网友C:
看来要修磨一下钻头头部的直径,这个真是学问啊,以前傻乎乎的不懂,几十斤得吊灯就用几个螺丝固定在顶上,20年这么用下来,没出事真是运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膨胀管安装结实,要满足3条:1.要知道膨胀管的具体尺寸。2.打的孔直径要合适。3.用的螺钉要合适。有一家 ...

你这螺丝显然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要修磨一下钻头头部的直径,这个真是学问啊,以前傻乎乎的不懂,几十斤得吊灯就用几个螺丝固定在顶上, ...

我也打磨过,把6mm的钻头真打磨到6mm,打出洞来就没问题了。

就怕买6mm实际是6.3

自己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打磨过,把6mm的钻头真打磨到6mm,打出洞来就没问题了。

就怕买6mm实际是6.3

刚才测量了一下,手头所有直径的博世电锤钻头都是大0.3毫米,都得磨,这个钻头稍微大一点,打孔时同心度偏一点和电锤震动,会导致孔更大,怪不得我固定不住呢,前不久还想买更贵的四面体涨塞。大0.3我估计是方便打完孔不清理的,把钻头磨小一点,打完大不了用吸尘器吸干净,这样能固定住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