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恒压恒流降压模块(XL4015方案)

楼主(2022-11-20):
疫情在家没啥秀的,一个模块大家一阅,

上面2图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CC电位器不一样,稳压器不一样,
XL4015上面就不要加啥散热器了,那点大空间加了也增加不到啥用

原理图

台芯SK54,好多用的SS54,区别应该是反向漏电流和热阻

CV/CC调节,10K/1K,好多是10K/10K

指示灯D2红、D3蓝、D4绿

LM317,有些用的7805

LM358 ,调节电流全靠它,原配国产芯坏过一次,这个是新换的

背面标注清晰明了

绿色高亮挺好看的

红蓝也不错

下面是红色版本,

红色版本电路图

网友:
自己打的板?

楼主:
买的,不会打版,没那时间啊

网友A:
发热量大,功率虚标,空载电流大,不如3R33好使,只是不能恒流

网友:
恒压恒流怎样转换

网友:
能调节输出电流的,不错

网友:
我也用过,充锂电池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量大,功率虚标,空载电流大,不如3R33好使,只是不能恒流

3A内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模块发热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量大,功率虚标,空载电流大,不如3R33好使,只是不能恒流

给坛友推荐个好点的带恒流的呗

网友B:
最后一张图Vout那里是不是少画了一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Vout那里是不是少画了一个电感

就是,网上找的图,

网友:
散热问题好纠结,我用应该笔记本散热架放下面,效果是瓦凉瓦凉的。。。

网友C:
在那个要送人板子的箱子里一眼就看到了这货,两个蓝幽幽的精密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那个要送人板子的箱子里一眼就看到了这货,两个蓝幽幽的精密可调电阻 ...

哈哈,观察细致

网友:
这降压模块不错,可以大电流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D:
我买的是红色板的,临时充电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红色板的,临时充电还是可以。

就是哈,不知道为啥有两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