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部分M10多功能锯片连接杆5mm 严重偏心

楼主(2022-11-20):
千万小心,,偏的严重到了可怕的要甩出去锯片了

网友A:
这种货只能要求退款或补发,不能用的

网友:
现在不靠谱的各种连接杆很多,所以用之前都要先试一下,有些严重偏心的根本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货只能要求退款或补发,不能用的

我用游标卡尺量了,偏了0.5-1MM

网友:
我台磨机也是拼多多买了几个砂轮,和连接杆,太歪了

网友:
最好别用太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游标卡尺量了,偏了0.5-1MM

严重到完全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游标卡尺量了,偏了0.5-1MM

这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想不通,竟然还能出厂,连质检都没有了?

网友:
看来还是买质量好的。

网友:
现在买啥都得有退运保险,我买几个开孔器都退了2回,同心度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想不通,竟然还能出厂,连质检都没有了?

这么简单的东西,学徒都不可能打偏孔。

网友B:
这种东西本来就鲜有正规大厂用精密设备生产,大多都是小作坊推出用于业余土炮制作的,买几个都很难遇到一个精度高点的。特别是这种机米螺丝固定的,更需要反复调校,但如果间隙较大,更难调校成功----一个方向调好了,另一个方向很可能又难以兼顾。不用机米螺丝、过盈配合硬性敲入电机轴的相对会好一点,但前提是底子要好,前几天买了个JT0夹头用的黄铜连接杆,那么细的直径(也就6mm左右)压入2.3mm电机轴后实测,都有明显的偏心。虽然经过打磨后略有改善,但锥度连接杆打磨余地太小了,纠偏过多就废了。
如果希望同心度好一些,还是像很多坛友那样选择ER夹头(延长杆)吧!当然,夹持范围肯定没有钻夹头那么灵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本来就鲜有正规大厂用精密设备生产,大多都是小作坊推出用于业余土炮制作的,买几个都很难遇到一个 ...

的确如此。不过商家换了一个,明显好很多。

网友:
难得碰到好的,精密的都不便宜。和机床配件一样。

楼主(2023-04-14):
引用 网友A:
这种货只能要求退款或补发,不能用的

补发了一个。。。

竟然把不合格的出厂

网友C:
觉得还是应该买成品工具来用,其设计能符合绝大多数人的使用要求,质量和安全都有保障。本来就没有经验,只是想当然瞎攒些电动工具,不会好用的,也很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还是应该买成品工具来用,其设计能符合绝大多数人的使用要求,质量和安全都有保障。本来就没有经验,只 ...

说的对,其实这些工具买比做强,特别是安全性方面,想想现在如果受点小伤随便去下医院的价格,买个贵的工具简直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