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弄个法拉电容给行车记录仪续电,避免重启。

楼主(2022-11-20):
3月份买了个海康D1行车记录仪,每次上车开电门后记录仪启动,打火时又会重启一次,语音播报两次有点社死! 同时担心意外断电后,视频不会被保存下来。
于是拼夕夕几块钱买了个5.5V10F 的电容,接到DIY的USB公母插上。
直接插到以前改的点烟器充电头上: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4978-1-1.html

结尾有使用情况说明

199带32G卡在JD买的,之前旧的不好用。

法拉电容

D个公母插,直接焊上,简单粗暴。
没有限流电阻,靠充电头限流。

做好绝缘处理

结论:如果停车几天或电容全空,上电后1分钟左右行车记录仪才工作,如果1天内再用车,基本几秒上电。
         断电后,电容也能维持记录仪运行1分钟左右。

END!

网友:
这个电容体积很小的,只是电容的漏电也相对大一些。

网友:
有种锂电容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不错,比锂电池靠谱,车内不怕高温。

网友A:
我方案不是加电容,我是晚上买了个延时开关,12V,自己设定延时长短,我设30秒,这样车辆启动,就不影响行车记录仪等外置设备了

另外我改行车记录仪里面的电池,换成小电容,效果可以,3.7V,比18650安全,而且电压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方案不是加电容,我是晚上买了个延时开关,12V,自己设定延时长短,我设30秒,这样车辆启动,就不影响行 ...

你的方案也不错,不过我的世嘉阅读灯那里不是常电,不适用。

网友:
学到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案也不错,不过我的世嘉阅读灯那里不是常电,不适用。

我从来不修改车上原有电路,我比较尊重原厂设计,顶多是延长走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案也不错,不过我的世嘉阅读灯那里不是常电,不适用。

我车是钥匙断电,全车电器关闭,我看有的车,晚上车灯还亮,我就好奇,为啥不能统一管理电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车是钥匙断电,全车电器关闭,我看有的车,晚上车灯还亮,我就好奇,为啥不能统一管理电源呢 ...

有没有想过有些灯是法规要求不得断电的呢?比如双跳.有些是为了方便等不能断电的呢?比如驻车灯.比如高级点的功能,如离回家功能.

网友:
然并卵,还是类似中控车机才可以带记忆功能

网友:
问题不大,行车记录仪没那么脆弱。

网友:
10F可以支持记录仪1分钟?!这个记录仪功率不大啊。

网友:
这个思路挺好的,我买的延时模块

网友:
感觉法拉电容容量还是小了点,要是容积比跟上锂电池,估计很多地方都会换法拉电容

网友:
我是把记录仪里面的小喇叭线断开。电源线走点烟器

网友:
改得不错,不闹心为好

网友B:
有的车的阅读灯打开后如果熄火就不能手动关灯了,要等上几分钟甚至十多分钟才能自己灭灯。担心电池过放电经常是重新点火再关闭,但是点火后又要纠结怠速多久才能补足点火所消耗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车的阅读灯打开后如果熄火就不能手动关灯了,要等上几分钟甚至十多分钟才能自己灭灯。担心电池过放电经 ...

LED 的阅读灯十几分钟的耗电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理是这么个理,但是对于有强迫症的人来说,宁愿点一次火也看不得灯亮十多分钟。当然了,点火之后难免原地怠速十来分钟,积碳,油耗什么的就都不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