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根多功能线

楼主(2022-11-20):
diy根多功能线鳄鱼夹可以夹电瓶

网友A:
供电线接口挺多的啊。DIY比买划算多了。

网友B:
现在我正在夹电瓶。。。哈哈

网友C:
这种只能自己用或者有基础的人用 ,千万不能给不懂得人用,否则烧设备啊

网友:
小心烧起来

网友D:
这个真的有用,我也住一个

网友E:
diy这种多功能线建议使用线阻小、线径粗的线。

网友F:
红黑2个鳄鱼夹容易碰到,建议2个鳄鱼夹后端线长有5cm左右的差异,这样不容易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红黑2个鳄鱼夹容易碰到,建议2个鳄鱼夹后端线长有5cm左右的差异,这样不容易短路。 ...

经验源自于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线接口挺多的啊。DIY比买划算多了。

有时候大小头不一样,这个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正在夹电瓶。。。哈哈

直流电流也能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只能自己用或者有基础的人用 ,千万不能给不懂得人用,否则烧设备啊

目前还没有烧过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的有用,我也住一个

自己diy几乎0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y这种多功能线建议使用线阻小、线径粗的线。

我用的电流都不大,线比较短,基本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黑2个鳄鱼夹容易碰到,建议2个鳄鱼夹后端线长有5cm左右的差异,这样不容易短路。 ...

这个确实没有考虑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流也能检测

其实小电流意义不大,因为数字万用表都可以,主要是大电流,安全些,当然小电流可以不拆线也是优点

网友G:
多功能不错,就是看上去这线的质量要选好点的

网友H:
接线处应该弄个盒子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功能不错,就是看上去这线的质量要选好点的

要diy的可以用硅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线处应该弄个盒子装起来

这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