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拆解东风4B型内燃机车用功率调节电阻装配

楼主(2022-11-20):
用于东风4B型内燃机车,电阻490Ω,实际上是个环形的滑动电阻,靠压力油带着转,通过电阻大小来调节主发电机中的励磁线圈(转子)电流大小,来调节机车的行驶速度

另一个,拆出来的样子

万用表量了下478Ω

网友:
感觉这个万用表不值

网友:
厉害了,今天拆东风火车,下次拆个东风快递的

网友:
这个可靠性高,耐磨

网友A:
找时间拆一台东风机车的发动机

网友:
这个太朴素了,没想到是一个一个电阻串上去的

网友:
是不是应该压接更加可靠?

网友:
联合调速器上的油马达

网友:
这真是厉害了,第一次见这样子东西
火车系统上的东西,据说都是特别高的可靠性
之前听一个来面试的小伙伴说,他以前是维护道岔的,里面的东西都是做工用料极好的,可靠性超高

网友(2022-12-20):
引用 网友A:
找时间拆一台东风机车的发动机

拆发动机油太大,会恶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