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iKANOO卡农便携音箱拆解

楼主(2022-11-20):
iKANOO卡农音箱是USB接口的,长200mm左右,很小巧。

撬开顶盖有三颗螺丝。

拆出来里面的喇叭面板和usb声卡功放板

喇叭是4欧一瓦,开起来还行

USB功放板

CM102S是USB立体声扬声器芯片

音频功率放大器 8002A

这么小都可以做到1000微法。

高科技专利厂家应该是想用来做音箱倒相管

全家福

感觉导向管位置应该预留的是振膜的位置,不知厂家为何没装,却装了鸡肋般的导向管,用电工胶带封住感觉比之前效果还要好一些。这音箱便携挺响够用,低音别指望,高音别期待,中音没听着。
有大神能否指导魔改一下这个iKANOO卡农便携音箱,不胜感谢。

网友:
用料一般般,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这个设计还可以

网友:
用料一般般,8002一般是3w,应该配个3w-5w的喇叭才行。1w的可以响,高电压大音量估计有破音。早上没事才试了试某讯悟净箱子加坛友免费赠送的双5.25寸二分频电视喇叭自制音箱,用自制香水充电宝供电pam8406双5w加蓝牙功放,推起来有模有样的,数字功放确实牛

网友:
用料一般,喇叭功率小,原有件没提升空间。

网友:
USB外接电源供电的,固定使用还可以。

网友:
估计塑料公模,内脏自己想着办

网友:
可放在电脑显示器下面

网友:
就是听个响

网友:
提升空间? 那就换2个bose喇叭

网友:
这不能叫音箱就是个喇叭给楼主一个建议,找两块相应尺寸的强磁片吸在喇叭后面,会有不错的效果的

网友:
这真是就是勇听个声。

网友:
这玩意不加低音振膜效果就要差点,,有预留,直接开孔装上就OK。

网友:
看说的音效,只有小巧这一条优点了

网友:
这是个USB声卡+音箱呗?应该能比显示器自带的喇叭好很多吧

网友(2023-02-02):
正常使用,听到声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