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整了个unt403a,刷机总是failed to verify whole-file signature 就不懂了

楼主(2022-11-20):
换了好几个包,都是这个提示,最终失败,哪位会整这个unt403a啊

网友:
换包吧

尼梅的紫薯布丁12字

网友:
你用官方内置的recovery卡刷第三方破解固件,update.zip包签名认证不出错才怪!

网友:
将刷机包中的update.zip和recovery.img 放在u盘根目录,开机不停按遙控右键。部分破解包的第三方recovery.img开机按左键启动盒子内部的recovery刷机,按右键启动usb根目录的recovery.img刷机

网友:
我有ATV线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