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NVIDIA公布RTX 4090烧毁原因 最终还是用户背锅了

楼主(2022-11-20):
RTX 4090发售有段时间了,但是接口和电源烧毁这事让众玩家心里非常慌,尽管之前烧毁的原因推测众说纷纭,但现在NVIDIA给出了官方说明,表示首先不是设计的问题,其次RTX 4090电源线熔断并不是普遍现象,全球仅50例,最后这是用户没有未正确插入造成。

NVIDIA在调查中指出:“在调查中他们发现,是连接器没有完全插入显卡。为了帮助确保连接器是安全的,我们建议在将显卡插入主板之前,先将电源适配器插入显卡,以确保它牢固且均匀地插入。我们正在研究其他方法,以确保连接器让用户更好、更容易的操作,降低因操作不当引起的起火燃烧。”

其实在NVIDIA发布声明之前,海盗船电源专家Jon Gerow就曾提出,用户没插紧是导致烧毁的主要原因。而国外硬件媒体进行了长达几周的研究和测试,声称已经发现了真相,最可能的主要原因是用户没插紧,然后是插座内有异物导致接触不良。

该媒体从显卡厂商、电源线厂商、渠道和评测等各种途径搜集的数据显示,RTX 4090烧毁的概率其实非常低,只有大约0.05%-0.1%,也就是每一两千块会出现一次事故。并声称,烧毁和电源线供应商无关(有两家代工),也和插入多少针脚无关(他们甚至故意移除了2/3的针脚),最可能的还是用户安装不正确,没有完全插紧,再加上转换接头固定机制不是特别到位,供电电流又比较高,结果导致事故发生。

为了表示推测的准确性,他们在测试中曾故意插头不插入到位,电源线倾斜一定角度,并留下一些缝隙,结果真的烧了一次。

网友:
没有绝对不坏的产品,但我不认为这个事是用户背锅,用户出问题的可能性确实比较大。就这个事论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