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弱电箱和网络布局,大家的都是如何布置的呢?

楼主(2022-11-20):
好几年没发帖了,到了中年也失去了当初的激情。水一贴吧,看看我家的网络情况。为了网络布置简洁,把光猫路由器,ap电源模块,个人云都放到弱电箱,夏天温度高,安装了可温控的风扇散热,探头放k3主板上,设置35度启动风扇,低于33停止转动,风扇控制模块设置35到50度区间从最低转速到最高转速无极变速。无线用一台tplink的ap(胖模式),以前用两台华为面板ap(刷胖模式),由于华为不支持wifi6,所以暂时不用。一台吸顶ap足够覆盖全屋,信号最差的角落网络也能突然50m/s。k3刷的精简版openwrt固件,不支持usb共享,买了个雷克沙的小nas,简单实用。目前是光猫只有一个千兆口,性能比较弱,设置混合桥模式,光猫拨号让自带的无线连家里的摄像头,百兆网口连客厅电视,千兆口连k3,k3也是拨号,方便设置ddns远程控制。好了就这样吧,大家弱电箱是如何布置的呢?

楼主:
光猫拆掉外壳了温度至少降低5度,顺便在cpu背面贴了散热片。k3cpu屏蔽罩里面放了铝片,夏天没有风扇不超过60度。目前家里网络比较稳定。风扇是电脑cpu1155风扇,安装孔位跟弱电箱门散热口刚好吻合,不用打孔。温控模块是淘宝上买的,12v供电,也可以5v供电。弱电箱除了ap电源模块是220v供电,其它都是集中12v供电,电源模块放配电箱了。

网友A:
还有就是,弱电箱里面的无线天线可以剪掉了,那么厚的铁皮挡着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弱电箱里面的无线天线可以剪掉了,那么厚的铁皮挡着没啥用了 ...

给家里摄像头用,因为光猫比后面的设备都稳定。

网友B:
强迫症轻度患者看着表示能接受。我的K3 5G经常无信号,早知道楼主这样搞,我的K3就不卖了,也只用有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弱电箱里面的无线天线可以剪掉了,那么厚的铁皮挡着没啥用了 ...

我在想能不能把天线接出来,我家里路由器也是放在弱电箱里面的,现在是开着用,关上门的话信号少两格

网友C:
当年装修时没有注重弱电布线,电工也不懂,结果现在弱电箱被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迫症轻度患者看着表示能接受。我的K3 5G经常无信号,早知道楼主这样搞,我的K3就不卖了,也只用有线板。 ...

k3主板的稳定性超乎想象,不管是官版固件还是openwrt固件,改不改散热影响不大。

网友D:
建议把铁皮箱门换成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装修时没有注重弱电布线,电工也不懂,结果现在弱电箱被闲置了

我的吸顶ap也走了一段明线,沿着踢脚线和墙角,不仔细看看不到

网友E:
我的tp千兆猫,红米ac2100刷老毛子,千兆交换机,然后12VUPS电源,带二三十个智能家居设备摄像头等等。

网友F:
当年买的房子就没有弱电箱这玩意

网友:
我的里面就是一个华为的光猫好小的, 不带路由功能, 在加了一个普通路由, 无线的放客厅, 放这里面无线信号好弱, 我那铁门没重来不完全关闭

网友:
楼主摆放得很好,我家的,不指望为什么,放不好,原来联通的光猫就一个巴掌大,今年换成电信的,光猫+;路由器,都很长很宽,还带天线,硬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铁皮箱门换成塑料的

感觉没必要,塑料时间长了会发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tp千兆猫,红米ac2100刷老毛子,千兆交换机,然后12VUPS电源,带二三十个智能家居设备摄像头等等。 ...

红米ac2100真是网红机,听说很给力。我也想整个ups电源,想自己做一个,一直没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年买的房子就没有弱电箱这玩意

很多人移到鞋柜或储物柜里面,看自己愿不愿意去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