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这个是不是2G基站主板?SWLF001-C108RA远端数字板整件

楼主(2022-11-20):
周围白色的东西都是散热硅脂,全铝壳,螺丝很多。还有什么用处吗?上面那些眼全都有螺丝,没有电动工具拆起来也是功夫活!

网友:
现在不值钱了,之前老贵了。。

网友:
基站这么小?

网友:
如果是2G基站,你开机试试,算不算伪基站呢?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RRU,射频拉远单元?

网友:
看那俩个功放管就知道是大功率的

网友:
高频功放单元

网友A:
如果不要的话,那个环形滤波器拆开来看看啥结构,比较好奇信号为什么能转圈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要的话,那个环形滤波器拆开来看看啥结构,比较好奇信号为什么能转圈跑 ...

就两片黑磁铁夹一片电路板,上面刻有圆形图案。 没有电子元件、没有贵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