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高大上的120w充电线”

楼主(2022-11-20):
上次逛抖音,发现有个120w的充电线,6.9包邮,于是买了2根,刚好我之前充电线借口有点问题,

看样子线挺粗的,有模有样的,感觉高大上,插上手机,刚开始显示快充,然后过一会,变成普通充电了,心里想,估计掉坑里了,于是就拆开看一下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都没有我的杂牌鼠标USB的线粗。。。大家避坑。。。。

网友:
抖音的东西也信?我淘宝1块钱包邮的25cm短线都是5a的粗细

网友:
还是品牌的靠谱,淘特红包后免费薅的5a的紫口1m充电线,还有所谓的液态硅胶线,都是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干脆一狠心用大红包入了几条罗马仕的1m-2m的紫口5a线,确实管用多了。

网友:
确实是坑啊

网友:
从没有相信过

网友:
普通充电线,正负极加粗了,不带屏蔽层,能用估计线阻有些大。

网友:
只买头子,线缆自己换……

网友:
头子真不错  光头就值这个价了

网友:
现在骗人的都上抖音了吗?我就是不相信这些货是真货,因为太便宜了,要是一百元一根,我才相信,但是我不会买,我用手机自带的充电线是最好的。

网友A:
这么细的线120W就是24A电流,能承受个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细的线120W就是24A电流,能承受个屁

20V电压,6A电流

网友:
那两个头子是可以拆的吗。金属头子不错啊啊自己找根粗线diy一个120w的就可以了。这个价格也就当买两个头子了

网友:
对,5V没有6A充电的

网友:
没猜错的话那俩头子也是塑壳的。。。

网友:
接头外壳是塑料的吧

网友:
120W本身就是骗人的'插头也承受不了。

网友:
抖音的东西也信?12W有可能

网友:
外皮挺粗的,结果里面没货啊,斗音那些人看着都像智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