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Hikoki DB3DL2 电动螺丝刀齿轮箱

楼主(2022-11-20):
手上有两个生产线用坏报废的Hikoki的充电式起子电钻,2021出厂的,一个是内部异响,一个是电机转,头子不动。这个是hikoki 电动螺丝刀的通病了,末级行星齿轮中心齿打坏。
今天把齿轮箱拆了,给大家看看。

这是损坏的齿轮

损坏的齿轮

网友:
拆的挺细致,齿轮的齿都磨掉了

网友:
还有塑料齿轮

网友A:
换个金属波箱,又满血复活

网友B:
损坏的有些严重,使用频率过高还是质量不过关?

网友:
使用强度过高还是冶金齿轮的质量问题?

网友:
电池还行吗?、

网友C:
尼龙的没坏  金属的坏了 ?

网友:
这是生产线上用坏的,外观挺好,一般不都是用插电的吗?

网友:
看来金属不一定比塑料硬啊,,三个塑料拉一个金属。。估计都得换,塑料的估计也有变形,,这个螺丝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低速转换那个也容易坏,坏了后就不吃力,空转正常,只要一用就扭力打滑

网友:
这颗行星齿轮质量不过关~

网友:
这么牛的牌子居然有这种通病

网友D:
闹了半天整个一假洋鬼子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损坏的有些严重,使用频率过高还是质量不过关?

使用方法可能有问题,怀疑是工人拧螺丝的时候档位不合适,然后突然紧。损坏的量很大,手上两把都是2021年的,不到一年。设计上或打坏齿的齿轮质量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的没坏  金属的坏了 ?

尼龙的齿轮在高速侧,力矩小,打坏的齿轮在低速最后一级,扭矩大。反而容易坏。这个齿轮应该是粉末冶金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闹了半天整个一假洋鬼子噢

老工人说以前日立原装的多少年都不坏,后来广州产的就特别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金属波箱,又满血复活

之前换了一个的,80大洋。最近看了一下,涨价了,一个齿轮箱要99元了。网上便宜的电动螺丝刀才30元一个,就不想修了。

网友:
这个款我还有一个都没有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