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 显示器吐槽:盘点那些反人类的显示器设计

楼主(2022-11-20):
大家好,今天我就要来狠狠吐槽一波显示器方面的各种垃圾反人类设计,排名不分先后,只凭实力上榜。
第十名 “1ms响应时间”的MPRT技术
我们平时说的响应时间是灰阶响应时间,即GTG响应时间。而现在厂家们宣传的1ms实际上是MPRT响应时间,二者基本没有关系。
MPRT就是通过插入黑帧或者说关闭背光来消除运动图像的拖影。响应时间主要影响拖影,MPRT能让显示器看起来响应时间很低。但是这种低响应时间完全是假象,虽然原先的拖影没了,但是插入的黑帧让运动的像素后面拖着一个长长的黑色尾巴。
下图是MPRT开启后的拖影示意图,滑块左边那些黑色的尾巴就是MPRT产生的。

所以,MPRT只是把原先各种颜色的拖影变成了黑色的拖影,使得游戏画面更加糟糕了。
厂家喜欢MPRT。因为灰阶响应时间指的是的从像素点从纯白到纯黑的时间,一般而言一个白色像素点从白到黑存在这么一个过程:白→白色变少→白色更少→黑。既然从白到黑的过程需要的时间难以降低,那机智的厂家就直接把背光关了让这个点彻底黑掉,看起来就好像是白直接变成了黑,不需要经过白色慢慢减少的过程。
但是,假如像素是从白到蓝或者从蓝到红的变化呢?MPRT一律将它们变成黑色,岂不是显得特别傻?
我想问,MPRT那这玩意到底有啥用?除了能让厂家大言不惭地在商品宣传文案里写上“1ms响应时间”以外,这破东西的作用我实在找不到,不会真的有人开MPRT玩游戏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
第九名 “1ms GTG响应时间”之鬼影重重
上文说到1ms MPRT响应时间实际上并没有意义,那1ms GTG响应时间就有意义了吗?
也没有。
Nano IPS显示器宣传的1ms GTG是通过加压(OverDrive,简称OD)实现的,加压让液晶分子运动速度变快,从而获得更短的响应时间,这个响应时间是实实在在的,并不是什么插黑帧造假。
听起来很牛逼是吗?并不是。加压让液晶分子运动速度加快的同时也会降低稳定性产生像素错误。如下图,开启OD后明显看到黄色的方块中出现了绿色的点点,但是白色方块的拖影确实少了。

上图的OD还没有开到最高,如果是最高等级的OD,像素错乱多到没法看,整个画面都是鬼影,用鬼影重重这个词来形容OD实现“1ms GTG响应时间”时画面应该是非常贴切的。
不过,我并不是说Nano IPS不好,Nano IPS显示器在不开启OD的情况下,拖影也比普通K7B面板的显示器要少。
第八名 舍不得用DP1.4接口
DP1.4接口的好处是提供远大于DP1.2的带宽,带宽不够会导致显示器某些参数难以调制最大值。
如果显示器的面板本身只能输出2K分辨率 165hz刷新 8bit色深,无法调节成10bit,那有么有DP1.4接口都无所谓。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面板支持2K 165hz 10bit,这时候还用DP1.2接口的话就会出现带宽不足导致开启10bit后刷新率只能调到120hz的囧境。

DP1.4的成本真的那么高吗?某些厂家为什么就这么舍不得?
同样地,群创的K7B面板和LG的Nano IPS面板这么好,宏碁和AOC等厂家为什么要用垃圾的DP1.2接口去浪费这块优秀面板的性能?你们对得起LG吗?

第七名 OSD菜单中神奇的默认设置
查看大图

有些显示器最多支持165hz,但是显示器osd中默认是144hz,要玩家手动设置为165hz。这样做是图啥?
有些显示器明明可以支持G-Sync Compatible,但是非要在osd中开启Adaptive sync功能,否则就无法在Nvidia的控制面板开启G-Sync Compatible。这又是为了什么?为了让玩家花时间好好研究osd菜单从而发现一些不为人知的功能吗?

有些显示器默认亮度直接是100%,如果亮度最大值只有250nit的话那还可以理解,但是那种亮度最大值400nit以上的产品,一打开就100%亮度的话,真的能让人亮瞎眼。为什么就不能设置到默认值为50%即200nit亮度呢?是不是和卖眼镜的勾结了,想要把大家都亮瞎好让眼镜商赚钱?
第六名 奇葩命名
没有针对谁,我就是说三星和飞利浦,你们显示器搞的这种奇葩命名方式,谁能记住?

三星也是,2K 240hz的玄龙骑士G7的型号是C27G75TQSC,这TM谁能记住?就不能弄得简单点吗?

第五名 DC电源线
我求求各位厂家爸爸了,直接用这种简简单单的电饭锅线不好吗? 也就是“品字尾三孔电源连接线”。

电饭锅线多方便,不占空间,坏了随便从电饭锅里借一个来就能用。和电脑主机也能通用。
为什么非要整个DC圆孔线??? 有些还带着超级大的变压器,和一块砖头一样。桌子上摆个砖头,很好看吗?而且万一拆牌用的东西多,可能直接就会废掉2个左右的插孔。

第四名 游戏显示器的原装线用HDMI
对于厂家的这种行为,我已经完全无法给出任何一点理解和同情。
1080P或者2k非高刷新显示器用HDMI线我可以理解。但是那些2K高刷显示器还配HDMI是什么神操作?厂家大佬们,你们知道HDMI2.0的带宽很小,不能同时开启“2K分辨率 165hz刷新 8bit色深”吗?给厂家大佬倒一杯茶,请你们给我讲讲HDMI相比DP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此外,厂家到底知不知道HDMI线无法开启Nvidia的G-Sync Compatible功能?如果知道的话,一边在商品信息里宣传XX产品支持G-Sync Compatible,一边却做出只配送HDMI不配送DP线的秀下限操作,这算是和用户有仇吗?
有些消费者并不知道HDMI不支持G-Sync Compatible,买了显示器拿回家插上配件里唯一一根HDMI线,然后发现G-Sync Compatible无法开启,反手就是一个退货加差评。我觉得这种差评给的好给的妙,厂家是一点都不冤枉,差评完全是他们自找的。
一根正规品牌(比如绿联)的DP线只要十几块钱,可以支持DP1.4。然而亲爱的厂家就是连这十几块钱都舍不得,硬是要塞给玩家一根垃圾HDMI线。

最坚决最彻底地落丝“打死不配DP线”这个方针的品牌是谁?我不确定,但是把明基拉出来挨一顿打肯定没错。
第三名,垃圾支架
垃圾支架至少有两种。他们是:
①无法升降的支架
无法升降的显示器似乎是给外星人准备的,因为地球人的脖子长度无法变化。有些人脖子长有些人脖子短,脖子长的人应该不会愿意为了适应一个显示器而把自己的脖子锯短。脖子长的人就更难了,脖子拉长手术应该很难做。(如果有,请告诉我,我脖子有点短)

显示器不能升降调节高度,用户就很难将其调整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所以,“反人类”这三个字的评价应该当之无愧。
②晃来晃去的支架
比无法升降的支架更让我恶心的就是晃来晃去的支架,这种支架随处可见且流毒无穷。
不稳的支架会在用户打字时让显示器屏幕晃来晃去,自带振动效果。据说,只要显示器晃动的频率达到某个特点区间,用户就难以捕捉到低帧数下的画面迟滞感,画面看起来就像帧数提高了一样,其原理和眨眼补帧相似。
不可以升降和俯仰调节的显示器简直是灭绝人性的杀手,它们毫不留情地摧残我们的脖子和视力。有些天真的人以为垫一本书就可以解决无升降显示器的高度问题,真的是naive到极点,垫了书之后,显示器的稳定性进一步下降,晃动幅度再度提高,我并不认为你的头可以和显示器保持同样的晃动频率。
你可能无法相信,下图竟然是一款售价2000元的显示器。这家的垃圾祖传支架一百年不换,就冲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我必须给它点一个踩。

第二名,骗人的色域
查看大图

提高色域的最快方法是什么?
量子点技术?太贵,用不起。
更好的背光?比量子点成本还高,用不起。
用色域容积冒充色域覆盖?很好,你已经可以尝试应聘做显示器产品经理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色容积和色覆盖的区别,看过彦祖文章的人根本没不会被这种把戏欺骗到。
所以,最新的花招是用偷偷用CIE1976标准来描述色域。
1976和1931这两个数字表示年份,CIE1976标准是1976年国际照明委员会制定的标准。你不需要知道二者具体的区别什么,你只需要知道,同一块显示器,在CIE1976标准下的色域数值会比较大,但是我们一般不用CIE1976标准,平时说的什么99%sRGB默认都是以CIE1931标准。

所以,厂家只要偷偷地把色域按照CIE1976标准来计算,就能显得自己产品的色域非常大,达到忽悠新手的目的。
看下图,有多少人注意到了104% DCI P3下还有个CIE1976的字?

一会1976一会1931,厂家到底要干啥?
——我就是不喜欢某些品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各种做法,一会说我要用CIE 1931标准,一会又说我要用CIE 1976标准,很难想象这两种标准竟然出现在同一张图上。
第一名,OSD菜单按键
OSD菜单按键的罪行罄竹难书,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我对OSD按键的恨。
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所有没有OSD摇杆只有OSD按键的显示器都是反人类产品。
下图这种就是典型的OSD按键,按键被放在了屏幕底部。

这种反人类设计的坏处太多了,比如按起来非常费力,改个亮度都要按好几个按钮。更令人抓狂的人,确定键和菜单键常常被做在电源键附近,一不小心就会按错电源键导致关机。
OSD菜单按键一般都比较大,只能一下一下按,手感极差,还会让人常常忘记每个按钮对应的功能,所以按错按键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比OSD按键放到屏幕下方更愚蠢的设计是把OSD按键做到屏幕侧后方。由于视角问题,按钮和显示器屏幕上显示器的功能并不是完全对应的,二者之间会有一点距离。所以有时候你可能根本不知道某个按钮对应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只能不断尝试,不断按错。

网友:
吐槽干什么?简直要吐口水了

网友:
利润本来就低的东西还指望它人性化就过了,现在什么摇杆按键啊,高色域啊,升降支架啊哪个不是加钱就能买的?

网友:
不能调节显示器高度,真要好好吐槽下,好多人都在显示器下面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