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 dv里面的电池是3v的吗?

楼主(2022-11-20):
dv通电后指示灯亮起,过一会就滴滴报警,指示灯闪动开不了机,期间磁带盒子有响动,像是磁带加载部分卡住...有大佬说机内电池缺电,今天拆到看见电池了,测了电池电压2.2v?这个电池是3v的么?电池上标记被电焊的镍带盖住了看不到电压多少。

就是这个dv

就是这个dv

电池这样的

电池这样的

万用表量的2.2v

万用表量的2.2v

网友A:
这个是RTC的电池吧,还这么小,很明显带不起来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RTC的电池吧,还这么小,很明显带不起来机器

想什么呢,这肯定是时钟电池,
推测和和主板一样3v,毕竟低电压都能有2.2,肯定大于1.5v

网友B:
DV,工作电池放3个很正常吧,至少4.2V锂电吧。那个内部电池应该是设置记忆电池,3V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RTC的电池吧,还这么小,很明显带不起来机器

好像是存时间等模式参数的电池?现在屏幕提示“重置电源开关”不能开机,是类似电脑丢失coms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DV,工作电池放3个很正常吧,至少4.2V锂电吧。那个内部电池应该是设置记忆电池,3V正常。 ...

对头,这就是记忆电池,2.2v不能正常作用了吧?
主电池是2块串联的7.2v的:现在单个电池能点亮12v50w灯泡,电力应该还行?

网友C:
记忆电池,正常应为3V。

网友:
记忆电池,正常应为3V,背面有

网友:
主板存储供电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忆电池,正常应为3V。

单独对这个电池用一节18650充了几个小时,开始充电电流0.1毫安,然后逐渐变大到3毫安,之后撤去18650,这电池电压仍然2.2v,难道它就是2.2v的么?现在想着把3v纽扣电池替换上去,不知到会不会弄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独对这个电池用一节18650充了几个小时,开始充电电流0.1毫安,然后逐渐变大到3毫安,之后撤去18650,这 ...

记忆电池不是充电电池,只能更换同规格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忆电池不是充电电池,只能更换同规格的电池。

这个电池在说明书里说是可充电锂电池,但是不知道是不是3v?
正面标记被焊片遮住了部分/也可能没标v数?侧面印有515字样可以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