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1.8V NAND FLASH的替代,用廉价战胜昂贵!

楼主(2022-11-20):
RT,看标题,大家也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了吧,最近我折腾兆能M2,因为固件的问题,经常刷废flash,而IPQ6000系列的SOC,
都是采用昂贵的1.8V NAND flash芯片,在不小心弄坏了一片flash之后,我一直在寻找替代品,最好是用最低的价格来替换它,毕竟一片1.8V NAND flash的芯片,价格都在40左右一片,实在是过于昂贵了!!
有请第一届最佳替补的参赛选手登场!
本次大赛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帮大家少花冤枉钱。

————————————————————————————————————————————

左边的那两颗分别是:S34MS01G2F59D1G81MB,这两个都是实打实的1.8V NAND flash颗粒,都是我从报废的兆能M2上面拆下来的颗粒。
数据文件是从WinHex里面生成的填充数据文件,填充为加密乱码。
参赛证明:

而右边的分别是:MX30LF1G18AC,S34ML01G2,MT29F2G08ABA,W29N01HV,HY27UF081G2A,MT29F4G08ABA。

右边的都是实打实的3.0V系列的NAND FLASH颗粒,
本次的检验标准也很简单:在1.8V的电压极限下进行编程校验数据准确!

以此来寻找兼容1.8V低压的flash芯片。
而这次的裁判是:Xgecu T48编程器,支持自定义VCC,VCCQ电压调节。
副裁判是久经沙场的万能表:胜利VC890D
------------------------------------------------------------------------------------------------

先来内定冠军组的:S34MS01G2

不愧是1.8V系列的闪存,电压可以低到1.624V,查空,写入,校验都没有出错,厉害啊!
VCC ,VCCQ调整到最低了。。。

另一个王者:F59D1G81MB
这个颗粒的体质更好,可以到1.608V,而且也不会出现数据错误的情况
蛮厉害的说!

------------------------------------------------------------------------------

接下来的是:MX30LF1G18AC,很抱歉,淘汰!

接下来的是:S34ML01G2
表现的还行,1.745V才能做到数据不会出错。。再低就出现报错了

下一个:MT29F2G08ABA
镁光的颗粒已经刷新了记录了,明明是3.3V的颗粒,却可以在那么低的电压下正常工作
真的是厉害啊!!!!

下一个:W29N01HV
嗯,不错啊,也可以在1.662V下正常工作。

下一个:HY27UF081G2A
不错,工作电压也能低到1.652V而正常使用。

最后登场的是重量级选手:MT29F4G08ABA
这颗闪存是最大的了,单颗512MB的容量。
大容量的闪存,一般都是比较耗电的,而它还做到了1.8V内正常工作,实属不易啊!

——————————————————————————————————————————

最后来个合照,现在大家知道买那种替换了吗?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楼主(2023-09-28):
引用 网友A:
应该试试镁光128mb的,MT29F2G08ABA是256mb的,我用1.8v256mb的都启动不了,更别说3.3v256mb的了 ...

我拿兆能M2测试了W29N01HVSINA,是可以启动的,但是出现ECC校验错误,具体问题我还在排查
这个是log启动日志

-------------------------------------------------------------------------------------------------------------------------------------------------------------------------------------------------------

我这两天测试了一下,,发现那些兼容低电压的NAND FLASH,小部分是可以启动的,就比如华邦的那个,是可以启动的,我刷了第三方的uboot是可以正常进入的,但是刷入系统镜像文件的时候会出现ecc校验错误,可能是编程器读取了原机的ecc的锅(ecc校验数据不一致而报错)
而兆能M2与和目AX18两个机器硬件上是一样的,但是用的NAND FLASH是不一样的,固件上虽然可以通刷,然而我实测这样子确实不行的,首先是FLASH ID不同,固件的ecc数据也不同
我用鑫工T48编程器分别读取了两种不同的NAND FLASH的备份文件,然后相互刷写对方芯片的编程器备份文件,写入之后放到机器上面去测试,发现完全不会启动(有启动也报ecc校验错误)
我初步认为是ecc校验的问题,还可能是FLASH ID的问题,,在uboot阶段就生成了ecc校验数据写到了FLASH里面,这个校验数据可能包括FLASH ID,芯片的页大小,块大小,操作命令之类的
启动时候出错导致的不启动,也可能是uboot不兼容这个NAND FLASH芯片。
如果是想用这种标压的flash用在低压的环境下启动,可能你需要编写一个支持的uboot文件去操作它,然后生成ecc校验数据,这样子就不会报ecc校验错误了,理论上正常使用的(相同的NAND FLASH可以通刷编程器备份固件)

网友B(2022-11-20):
特别好奇这玩意有国产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别好奇这玩意有国产的芯片吗

华邦是台湾地区的,兆易创新是纯国产的,,,

网友:
收藏了,哪天说不定就用到了

网友C:
看来把S34ML01G2提高一点点电压应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把S34ML01G2提高一点点电压应该能用

MS系列是低压,ML系列是3.3V的,,,,我之前某宝问了一大圈,都买不到MS的颗粒。。。。

网友:
看起来这个办法好,以后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敢为人先!你是好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邦是台湾地区的,兆易创新是纯国产的,,,

winband是台湾省的。

网友D:
DDR2内存的标准电压是1.8,是不是同时代的闪存颗粒也是1.8,那么买同时代的U盘,MP3,MP4上面的闪存颗粒拆着用能便宜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R2内存的标准电压是1.8,是不是同时代的闪存颗粒也是1.8,那么买同时代的U盘,MP3,MP4上面的闪存颗粒拆 ...

现在买一片全新的128MB的也很便宜了,我最近刚买了6片29F1G08ABA,6.5一片,全新的,也支持低压读写

网友E:
为毛要用NAND,SPI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毛要用NAND,SPI不香么???

你见过那个高端路由器还用SPI FLASH的?????、容量太小了,支撑不起庞大的固件,不像tp之类的万年缩水王,16M就可以满足了,,,就像天邑TY6201系列的flash,你以为是SPI的??????其实那是SPI NAND FLASH,跟SPI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收藏了,以后可能用的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MS系列是低压,ML系列是3.3V的,,,,我之前某宝问了一大圈,都买不到MS的颗粒。。。。 ...

这款编程器+座子,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编程器+座子,要多少钱?

不到400块钱

网友:
价格还可以!

网友:
最近隔离在家翻出M2折腾,内存改了512M,NAND也搞坏了,目前测试K9F1G08U0D是无法使用的,完全不启动,用K3的主板改做NAND编程器,不知道写入时是否正常,等解封后考虑买个NAND编程器了,顺便换个1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