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三无抽水器,

楼主(2022-11-20):
现象是抽不出水,拆开发现是一个压盖断了,用一颗木螺丝搞定,并把进水管直接套在水泵上,原来是14500电池,现在换一个18650的,修复完成,

网友:
真简单的抽水泵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出水量还挺大的,充一次电可以用好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出水量还挺大的,充一次电可以用好几天

直接用5V充电头供电多简单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一年

网友:
有一个差不多的,也是固定的断了,两边加铜丝,上AB胶固定。

网友:
养小鸡好像能兑换这个

网友:
不是太好用吧

楼主:
还可以,抽1升水自动停止,比手压的好用。

网友:
谢谢楼主抽水器修复分享

网友:
你还别说这玩意挺实用的

网友:
敢拆,能修,这就是我们数码人。

网友:
用的上的还行,,用不上的就一般,,谢谢分享

网友B(2023-01-28):
这玩意对年轻人没啥用吧,抽水很慢。适合家中老年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对年轻人没啥用吧,抽水很慢。适合家中老年人用

正说错了,正是年轻人用的多,老年人正不用,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