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普耳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2-11-20):
被买家极性弄错烧了吧,到我手里现在是不亮灯,通电能听到好像是大口喘气的声音,是3844+358+,单片机的声音!我换了一下光耦,431也换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A:
大口喘气是怎么一个情况,想象不出来。

网友:
极性接错,通常会烧防反灌二极管(好像没有)、电流检测电阻、控制转灯的IC等。
431脚的两电阻也要检查

网友:
芯片大口喘气声,我也想象不出什么样的。

网友:
大口喘气是散热风扇缺油了吧

网友:
估计是整流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我也这样玩脱过,烧了个输出的可控硅

网友:
单片机都能发声,你的听力真好

网友B:
先确定哪级问题,估计358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哪级问题,估计358坏了

次级有问题,358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口喘气是怎么一个情况,想象不出来。

带不动累的

网友:
风扇都没有,哪里来的大口喘气声

网友:
遥控修还真不好修

网友:
等待楼主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