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吸锡线与吸锡线

楼主(2022-11-20):
差不了几钱还是用好点的吧

网友A:
宝工的贵点,但上面也没看到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工的贵点,但上面也没看到锡呀

那个有啥看头,宝工密些铜线好些容易吃锡,而且不容易把锡吃到另外一面,拖得比较干净,

网友B:
反正总不是很好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总不是很好吸!!

宝工的好吸多了

网友C:
曾经我是能省就省,烙铁是个几块钱的60W外热,竟然还去DIY U盘,结果当然是连锡一大坨,把闪存烫死了,焊盘烫脱皮了。后来花大价钱搞了个调温刀头烙铁,拖焊很顺畅。有了切身感悟,有些工具不能省,比如楼主的吸锡线。

网友D:
个人感觉没可比性,因宽度不同,使用前最好加油助焊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我是能省就省,烙铁是个几块钱的60W外热,竟然还去DIY U盘,结果当然是连锡一大坨,把闪存烫死了,焊盘 ...

兄台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没可比性,因宽度不同,使用前最好加油助焊膏。

差的那个铜丝稀疏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的那个铜丝稀疏了点,

宝工的我用过,也一般般,我原来用多股铜线,宽度不同铜线的粗细也应不同的

网友:
差不多两倍价钱,不好点谁买啊

网友:
这个还是有效的

网友E:
还没用过吸锡线呢,都是刀头刮平的,反正精密的活我也懒得干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没用过吸锡线呢,都是刀头刮平的,反正精密的活我也懒得干哈哈

吸锡线我主要用来拖ic引脚的,对于连锡或者为了焊出来好看,吸锡线非常好用,

网友F:
用吸锡线的都是专家级

网友:
主要用在集成电路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吸锡线的都是专家级

和是否用吸锡线没关系吧,不过我本来就是专家哈,你看我名字

网友G:
同样米数的要看重量,吸锡的线越重越好。

网友:
除了清BGA或者那些0.35-0.5间距的密脚焊盘,一般还真用不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样米数的要看重量,吸锡的线越重越好。

宽度、密度、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