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MX350-D0.5X28拆解

楼主(2022-11-20):
偶得一全新的2017年11月生产的欧普16瓦吸顶灯,拆开看看

光源组件通过两颗螺丝与底盘架空固定,底盘直径及结构跟其他家18瓦产品不一样,故此灯罩也不通用

某宝有次灯板出售,据说采用DU8671非隔离恒流方案,32颗灯芯位置中的4个用0欧电阻代替,实测28颗灯珠承压91.3伏

光光的玻纤板背面,曾尝试去掉透镜直接将灯板固定与底盘上,发现只用原两颗对角螺丝,灯盘无法完美贴合底盘,还需另加两螺丝,四角固定才行,先原样用着吧。

网友:
散热不够吧

网友:
9.9包邮的,家里还有一套

网友:
灯板带透镜的发光效率高一些

网友:
看样子发热量不大

网友:
16瓦用玻纤板不合适

网友:
灯板带透镜看着还不 错

网友:
led灯现在还补贴吗?寿命太短了不够本儿

网友:
玻纤板的,散热成问题。

网友:
整体驱动灯板组装方便,可惜是玻璃钢基板,应该用铝基板散热。

网友A:
电阻跳线替代灯珠是何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跳线替代灯珠是何解

控制灯的功率吧,这个瓦数不需要那么多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跳线替代灯珠是何解

用来调整功率,这灯板有18瓦版本的(32颗灯芯)

网友:
看起来散热不够吧

网友:
  太热了 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