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gme 重锤电子琴拆解

楼主(2022-11-20):
这个重锤电子琴是花了 500 买回来的二手的。出厂日期估计是 05 年。

我 17 年买回来。到现在 用了四五年。
琴型号是 gme-2000
原来功放板电容漏液,
期间换了功放板的四五个电容。换了整流桥。

换了数码板子的好几个爆浆电容。

拿回来不久后有一整块八个琴键失灵了。
现在 1️⃣拆到底,准备清理看看有没有用。

好像找到按键故障点了。

网友:
还不 错,找到按键故障点就知道咋修了

网友:
国产电钢都是用的dream的芯片

网友:
开始我以为是阻尼油,拆开才知道是重锤惯性带来阻尼手感。

网友:
重锤结构好好讲讲

网友A:
还没有说故障原因和维修方法

楼主(2023-02-06):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说故障原因和维修方法

没有解决问题,
检测了键盘线路,按键,按键橡胶都是通的。

估计是数码板子控制对应管脚的 有问题,
不会检测数码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