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畅享10,神器,真的神器。。。。

楼主(2022-11-20):
备用机常年桌上放着,不知道怎么就摔到了,家里是实木地板,手机上 硅胶套,钢化膜 都有,然后就摔到了外屏的一个角,外屏裂了从左下角到屏幕上边。仔细看,外屏的左下角玻璃碎了。。。
钢化膜是自己买的,硅胶套 是原配。。。大家都在用什么样的手机套呢??

楼主:
看到裂纹,一直以为是钢化膜裂了,今天收到了前些天买的新钢化膜,要往上贴,结果揭下钢化膜发现是外屏 碎了。。。。让人很是奇怪,就露出那么一小边,就被碰到,就碎了。。

网友:
落地角度太巧了。。。

网友:
好巧的地板上有小石子或硬茬,

网友A:
质量过硬的手机与你套不套外壳没有多大关系,在定型量产前,手机已经经过一定的抗跌落摔打检测试验。

网友B:
华为的手机其实做的很恶心的,虽然质量是挺好,不过维修很麻烦,比如这个触摸屏,人家触摸屏坏了可以拆掉换,他家的是触摸屏幕完全一体的,就让你整个换。那个万年不让人root的问题就不想说了。反正我是只买红米,绝对不买华为的任何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的手机其实做的很恶心的,虽然质量是挺好,不过维修很麻烦,比如这个触摸屏,人家触摸屏坏了可以拆掉换 ...

因为使用习惯的问题,我是只用三星的手机,这个华为 是别人给我的,一直放家里做备用机,三星充电的时候,用这个看看小说,打个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过硬的手机与你套不套外壳没有多大关系,在定型量产前,手机已经经过一定的抗跌落摔打检测试验。 ...

我的上一个手机,5年来不知道摔过多少次了,总之,坏的都是钢化膜。内外 屏 啥事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为的手机其实做的很恶心的,虽然质量是挺好,不过维修很麻烦,比如这个触摸屏,人家触摸屏坏了可以拆掉换 ...

现在的手机触摸屏幕都是一体的吧。维修点可以分离再重新贴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手机触摸屏幕都是一体的吧。维修点可以分离再重新贴合的。

不是的,华为的很特殊,是完全做成一体的,不能分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华为的手机其实做的很恶心的,虽然质量是挺好,不过维修很麻烦,比如这个触摸屏,人家触摸屏坏了可以拆掉换 ...

我有次华为手机外屏摔坏,到维修店,师傅只是在维修台加热,再用一极细的金属丝就将内外屏分离开了。所谓内外屏一起换,只不过是增加维修收入的借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次华为手机外屏摔坏,到维修店,师傅只是在维修台加热,再用一极细的金属丝就将内外屏分离开了。所谓 ...

那你这台特殊,你查下荣耀6就知道了,触摸和屏一体的,分不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台特殊,你查下荣耀6就知道了,触摸和屏一体的,分不开的

现在的智能手机多是一体屏,厂方的维修店是不会这样做的,主要是个体店在做。
我曾经有一个荣耀V9和一台荣耀V20都曾换过外屏,熟人价80元。

网友:
m20p原配的硅胶套已经黄的不成样了。pdd随便买了个透明壳套上了。手感还是原配的无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的手机其实做的很恶心的,虽然质量是挺好,不过维修很麻烦,比如这个触摸屏,人家触摸屏坏了可以拆掉换 ...

用过一次红米,恶心的不行,反正我是不会再买红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智能手机多是一体屏,厂方的维修店是不会这样做的,主要是个体店在做。
我曾经有一个荣耀V9和一台 ...

你查过就知道了,荣耀6没有外屏卖的,我这有好几台,想换都换不了

网友:
碎屏这事都是看人品的

网友:
换个有气囊的硅胶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过就知道了,荣耀6没有外屏卖的,我这有好几台,想换都换不了

华为荣耀6如何更换外屏玻璃教程-百度经验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d4c2979525dc4756e6e60a2.html

我当时就看到维修师傅这么干的,换好后用几道皮筋绷紧,需静置4小时左右即可正常使用。如果是换屏幕总成的话,加上人工费大概需要300元上下,部分人认为维修费等原因就不修了,转而购新机。但是如果单换外屏百十块钱的话,大部分人还都认可,维修师傅也有钱可赚。

可以参看这里的视频
华为NOVA3/3i/4/5/5i/5pro/6/7荣耀V20/30/40/50/50pro换外屏玻璃-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LfW-CL9uul_zM3iIoA

网友:
你这是摔巧了,我的备用机苹果7,有3dtouch,主要用来玩吃鸡、carplay导航,摔了无数次了,外壳被水泥地磕上很多洞。没次都很接近屏幕,但是侥幸没坏,屏幕划痕很多了也磕了一个洞,但是没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