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明基benq i700 i701投影仪拆机清洁色轮

楼主(2022-11-20):
benq 明基i700投影仪(也可能是i701,两个硬件应该是一样的)坏了,表现为开机几分钟后开始变黑白,画面不停闪,过一会lamp灯变红,关机后过一会可以重新正常开机。但可能几分钟后又这样。

听说有可能是色轮太脏了的原因。今天周末,拆出来清洁一下。

首先拆开底部的所有螺丝,有一个在保修贴纸下面。然后拆开侧边这个一字螺丝,打开这个盖子。盖子下面还有一个螺丝,也拆下来。

这里有不少的小虫子,可怜的小东西。从这里可以直接换灯泡,但现在不要管它。

找一张白金信用卡,用它把上盖撬开。注意有几个卡子。

打开盖子。

这个机器摇晃会发出声响,原来是灯泡的尾盖脱落了。

就是这个东东。不要管它。应该没啥用了。

拆开灯泡下方的固定螺丝,按住上方的按钮,提起灯泡拉杆,把灯泡提出来。

拆除灯泡后的灯泡室,里面比较脏,用吸尘器稍微清理一下。

脱落了尾盖的灯泡。应该脱落很久了,似乎不影响使用。

边上就是主角色轮了。拆开前面的挡板。

看到色轮了,用棉签擦拭一下,发现搽搽变亮了很多,应该是很脏了。

近一点看色轮。

使用棉签和酒精棉清洁一下。不知道方法对不对。瞎弄一把。色轮两边都要清洁,空间有点小。也许我应该把整个色轮全部才下来弄。但太麻烦了,我不想弄,所以将就吧。

用手电灯看色轮。

清洁完成后,按相反的顺序安装回去。扔掉多余的螺丝。手工!

开机测试近一个小时,没有出现故障。

顺便问一下,这个镜头可以用酒精棉擦拭一下吗?

网友:
手艺不 错,这东西我拆的话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这东西的成像原理是啥,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我有个投影没几分钟就过热黑了,要过好几分钟才能在开,打开看看滤网也没堵,不怎么咋搞

网友(2024-04-20):
这个内部和我的宏碁差不多啊。我的宏碁是1280分辨率的,你这个分辨率多少。灯泡型号外观都一样。估计是同一家代工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6016&fromuid=833550

网友:
额, 紫薯布丁~~~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