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汽车座椅这个东西怎么拆?

楼主(2022-11-20):
就是这个把手,把手上有一个圆的盖子,看样子应该是撬开的,可是我撬了半天都撬不下来,有没有拆过这个的?就是这个9,万分感谢

网友:
虽然没拆过,但不是这里下手吧,座椅后移,滑轨底下有螺丝,直接装到车的地板上。

网友:
热风机加热9,从中间圆盘分离,结构就是一般卡榫互咬。

楼主:
搞定啦,谢谢大家,拆这玩意儿出来,心狠手辣+仔细观察,从反面可以看到卡扣,推开一个,敲开另外两个

网友:
无损拆开,下一步就顺利了

网友:
这玩意拆过就轻车熟路了

网友:
混论坛的一般都有拆的手段。

网友:
胆大心细,无损拆开了,还不是大力出奇迹

网友:
拆车上的东西难度在于一方面是操作空间太小,一方面是不敢使大力老怕撬断卡子

网友:
不要肉疼,就得大力出奇迹。

网友:
终于拆开了

网友:
新车就是大力出奇迹,可是老车车就不行啦,多半断掉,塑料老化了,你不碰都断给你看

网友:
感觉那个圆盖子下面是螺丝,翘起来看看

网友:
下次再拆就方便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圆盖子下面是螺丝,翘起来

网友:
这个硬翘恐怕会留下痕迹。

网友:
拆过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终于拆开了,胆大心细就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