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雷力讯20V电扳手D一个3X牧田口厚电

楼主(2022-11-20):
之前35¥在论坛推荐下掳的雷力讯无刷电扳手,原配5串18650电芯。确实有点弱鸡,最近正好手里有多余的动力电芯,博世电锤拆的大红袍动力芯,测试下来一致性不错,准备并联上去。

淘宝有便宜的牧田口外壳,用了淘宝签到红包白嫖一个2并10粒,一个3并15粒,搞个大的。
只掳了外壳,没有掳支架和镍片,所以先用扎带捆住,点焊后再解开。

原配浅色电芯,比较弱,红皮是博世拆的,绿皮是索尔动力芯,1.5+2+2.6AH加起来有6AH,够用了,黑色支架是自己裁的

贴好绝缘片,准备点焊

0.15mm的镀镍钢带,没用纯镍,100%功率,点两次,四个点,够用了

焊接很牢固,基本完美

一顿啪啪啪,第一面全并联好了

然后是串联,同样两下,四个点,轻松

翻过来准备点焊另一面的时候用万用表测发现原配有一串不均衡,手动单独补电,幸好没有直接点焊并联

补完电之后再继续点焊,略,塞进外壳,完美

原配薄电,是5串一并,买了2并和3并的外壳,没花钱

上好螺丝,排排坐,中间的2并外壳和原配1并外壳貌似用不上了

20V给笔记本电脑供电完美,最后把外壳和迷你点焊机一并给坛友送过去了

网友A:
扳手还有点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最好换成同款电池,更耐用

网友C:
容量内阻都不均衡的嘛?建议带均衡充接线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内阻都不均衡的嘛?建议带均衡充接线口。。。。。。

原配电池不均衡了,后面加的电芯是筛选过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最好换成同款电池,更耐用

有啥用啥了,我也不挑,虽然手里有上百粒动力芯,还是省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扳手还有点用

拆22号螺丝多,可以的

网友D:
你这电池都不是同型号,寿命堪忧啊!    这玩意需要测试内阻在0.0几来配对,容量也是 需要一致,最后电压一致,还要同容量

网友E:
不同容量电池串并联 容量不是按最低容量算吗?

网友F:
搞这么大的动静,仿佛维尼老板出门揽了很多活似的

网友G:
俺也想多并电池,就差买新壳子了

网友H:
电池大户也开始玩混搭了,话说壳子怎么白嫖,为什么你的红包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容量电池串并联 容量不是按最低容量算吗?

颜色相同的电池容量和内阻一致的,所以并联的话容量是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这么大的动静,仿佛维尼老板出门揽了很多活似的

其实并没有活,单纯的消耗一些动力电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俺也想多并电池,就差买新壳子了

壳子不贵,六七块钱包邮,签到红包三块多,收货返五块,相当于白嫖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大户也开始玩混搭了,话说壳子怎么白嫖,为什么你的红包很大

三块多的签到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池都不是同型号,寿命堪忧啊!    这玩意需要测试内阻在0.0几来配对,容量也是 需要一致,最后电压一 ...

串联的话内阻容量一致,并联无所谓的

网友:
真有你的,五颜六色的电池包。

网友:
这属于是鸟枪换炮了

网友:
三下五除二,齐活,下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