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长虹PD-1261唱戏机拆解维修 顺便弄坏

楼主(2022-11-20):
老娘说有几年年没用了,之前充一晚上电还是不行。简单拆开看一下怀疑电池问题。
刚才测试发现电话还有3.99V,并且还能给电池充电。
于是测了一下开关,氧化不能导通了。拆开开关刮一下就好了。
屏幕里有霉菌,拆开清洗一下,结果把玻璃面板抠破了。屏幕还有线条,不知道是不是刚才一并搞坏的。

接口简单,音量 out av  , mic , USB , TF ,充电,开关。

全志F1C100A参数:
CPU:ARM926EJ-S,16KB D-Cache/32KB I-Cache
VPU:
HD视频解码
高达1920x1080@30fps;支持H.264、H.263、Mpeg1/2/4等
HD视频编码
高达1280x720@30fps;支持MJPEG
DPU:CVBS输入,CVBS输出
LCD接口:CPU、RGB
支持扩频时钟
Audio:音频编解码器,数字音频接口
Memory:SDR/DDR1最高可达166MHz时钟频率的SDR
Peripherals:USB2.0 OTG,SD Card V2.0,SPI, TWI, RSB和UART
R-TP Controller:四线电阻TP接口,2 points
Boot Devices:SPI NAND Flash,SPI Nor Flash,SD Card,USB
Package:eLQFP128

电池带有保护板

遥控器不见了。我似乎记得以前有盒子的。不记得有没有遥控

吹风机加热,吹半天,撬角的时候还是破了。瞬间脑海里闪过刘德华一首歌曲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

四周双面胶,四个角还有另外一种胶。

屏幕里面有霉斑和细线。都不知道怎么进去的。就是为了清理这几个憨货才弄坏屏幕。

修好开关后开机试了一下,屏幕有线条。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

就是开关氧化,小问题。屏幕霉斑很是麻烦,后面拆不掉,必须抠玻璃才可以。装起来扔一边,老人很少听这个。

网友:
恭喜恭喜,破坏成功……

网友:
又可以换台新的啦

网友:
将就着用吧,这种东西就是个减配装置,经不起折腾的,一看到按键多的东西就知道它高级不到哪里去,因为没有触摸功能。

网友:
顺便弄坏,哈

网友: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这个损失不大,

网友:
用是能用,可强迫症患者看着心理不舒服。

网友:
最后那图意思是:玩完,洗洗睡吧

网友:
可以换个新的了,联网方便的话直接换个平板屏幕清晰些功能还多

网友:
没完全坏,不要紧的

网友:
这样就可以换台新机子了

网友:
还可以用,没事

网友:
坏了,可以有理由换新的了。

网友:
暴力了,安慰下

网友:
搞维修的,哪个手底下没弄死过几个机器?恭喜,可以换新的欣赏了

网友:
将就着用吧

网友:
再搞死十台八台机器你就成高手了

网友:
下次就注意了,都有先手的时候,别生气。

网友:
瞎子弄成聋子

常有的事儿

网友:
没关系,反正老人家的唱戏机多,,我老娘84岁的老人,各种视频唱戏机20多个,光碟的,插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