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帮助 帮忙量产恢复U盘

楼主(2022-11-20):
2个256GU盘 自己琢磨 搞不懂,请懂的大神帮忙远程恢复下 ,在线等,搞好了,zai赠送50家元

网友A:
很简单,可以帮搞,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可以帮搞,留下联系方式

谢谢

网友:
容量大的U盘值得搞一下,有对应的工具,通过远程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那你能否远程帮我搞一下

网友B:
zai赠送200加元,已经超过U盘的价值了,猜测楼主是想恢复U盘内数据。
截图的U盘属于固件损坏,无法只通过软件层面恢复数据,需要配套的硬件和软件,如果没有折腾过,可以找“小飞机”坛友。

注意!!!!U盘重新量产仅是恢复使用或者用于彻底抹除数据!U盘量产后,会将数据彻底抹除,没有再恢复的可能!!!哪怕量产失败,也会有很大概率将数据彻底抹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zai赠送200加元,已经超过U盘的价值了,猜测楼主是想恢复U盘内数据。

注意!!!!U盘重新量产仅是恢复使 ...

不要数据,就是恢复优盘 然后能正常使用,是两个256G的U盘 能否帮忙远程恢复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数据,就是恢复优盘 然后能正常使用,是两个256G的U盘

200足够买2个256g的U盘了啊,你截图的U盘看参数很一般,损坏一般是闪存问题为主,而且量产后再次出问题的概率也比较高。

慧荣主控量产并不难,但256g的qlc,你这种出过问题的盘,一般建议低格量产,预计耗时1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足够买2个256g的U盘了啊,你截图的U盘看参数很一般,损坏一般是闪存问题为主,而且量产后再次出问题的 ...

我说赠送论坛币 加元呀,不是人民币 是我理解错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赠送论坛币 加元呀,不是人民币 是我理解错误了?

加元≠家元,确实很容易误解的,让我一度以为你是想恢复数据才这么大手笔
qlc闪存,出过问题的,建议用3281的黑片量产工具,量产耗时比较久,预计10小时+,如没成功,需要调ecc值再重新量产再次耗时10小时+,建议自己折腾或者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元≠家元,确实很容易误解的,让我一度以为你是想恢复数据才这么大手笔 ...

你以为是加拿大币?我的错 哈哈哈哈,能远程帮忙搞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以为是加拿大币?我的错 哈哈哈哈,能远程帮忙搞一下么

https://share.weiyun.com/K2lxFESu

3281BB黑片量产工具,选低格,其余的可以不用调整,自己尝试下吧,耗时太长了,需要耐心等待。

网友C:
qlc估计容量会大幅减少,我的一个128g的,最后量产后就剩30g了,qlc越来越垃圾。256g量产一次估计在15小时以上,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据说有通用工具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qlc估计容量会大幅减少,我的一个128g的,最后量产后就剩30g了,qlc越来越垃圾。256g量产一次估计在15小时 ...

17个小时了,还没好,浪费电费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17个小时了,还没好,浪费电费呀

家里一台电脑的话,还不抓瞎?我就是多台电脑,一台老电脑专门在家里玩量产,不过已经快不想玩了。最终看能用多少小时。不知为什么,固态硬盘256g开盘,DRT都没有这么长时间,优盘量产时间都很长,要是主控是芯棒2099E量产256g的话,还不得48小时。

网友:
89D40C32AA00,这个ID的颗粒不需要用黑片工具开呀,正片工具直接就可以开,我也有这种颗粒,也是用两片双贴了一个256G的U盘,用起来除了写入大波浪之外,其他都挺好双贴3281,电压跳线跳R44,CE跳R6,SB4和SB8都去掉,量产正常设置即可

网友:
看了一下,有点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一台电脑的话,还不抓瞎?我就是多台电脑,一台老电脑专门在家里玩量产,不过已经快不想玩了。最终看 ...

量产完了,一个只有64G  一个128G    我的两个256G呀 要怎么搞才能量产成256G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