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可改装TL494明纬等电源的带电子电位器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2-11-20):
自从知道STC单片机两块多钱一个以后。玩片机就认准这个STC了, MSC51单片机还是简单点。 STM32的比较复杂,业余只能玩这个。自从买了两块钱一个的POS拆机屏得到一个源程序后,就不断地研究这个STC单片机做电压电流表的事情。坛友们也不断地要求这样那样,说可以用来改装电源。花了不少心思,在电压电流表的基础上加上了双路电子电位器功能。就有了今天这个带双路电子电位器功能的电压电流表。打板200块,挂在闲鱼上,也出完了这200个,手工焊接,非常的累。但是玩电子那么多年,总算能从业余爱好中,能回一点点血,也算自己DIY产品找成就感。
TP09运放可以用LMV358轨对轨运放代替。但不能用普通的lm358。三个外接键盘抗干扰滤波电容,如果不外接编码器不要安装,安装后下载不了程序。测试过大部分兼容ST7567的12864屏幕都可以用。电路中用的是POS拆机屏。用型号“FM1721625”在淘宝上闲鱼上搜索能找到屏幕。用这个屏幕主要是尺寸比较小,显示清晰,而且是拆机屏,价格比较便宜。

后来又有不少网友要求开发明纬电源数控板。于是在继续研究。终于完成了明伟电源改装专用数控板1.0。可以直接预设电压电流,有温控功能。

因此开发了功能相对完善的明纬电源数控板,这个带电子定位器功能的电压电流表就不再DIY了。在这里就半开源给坛友,,除了没有源码,别的一切都有。可以自己根据资料去打板制作。成本约20元左右。保留版权,如果作为商业用途,请预先联系。

以下是这个带双路电子定位器的电压电流表功能简介。   多功能的电压电流表,附有电子电位器功能。用来改装可调电源的话,最好是用编码器来控制,于是花点时间重新设计电路并编写程序,算是按键版的改良版,用编码器控制真是得心应手,带有电压、电流、功率、容量、通电时间以及能量值显示。

板子的尺寸是72毫米×32毫米。非常之小,大部分电源都可以装下。显示屏尺寸是1.44寸。屏幕显示区域大概3.2×1.5CM。屏的型号是FM1721625, POS机的拆机屏。其实主要是兼容ST7567的串口12864屏都可以用。只要在嘉立创工程中修改相应的管脚就可以。

20220824最新版,可以在软件里面调节最大PWM输出电压。以后软件也不会再更新。双路电子电位器。可以用编码器控制在DV和DA输出可控的0~6.6伏电压,可以用于代替那些用两路精密多圈电位器加一个电压电流表头改装套件,用于 TL494芯片的电源改可调电源用。后级输出已加运算放大器lm358放大。如果需要更大的电压,通过修改运算放大器放大倍数电阻R1R8数值,增加放大倍数,可输出0到10伏。适应控制更多的电源改装。

正常界面下,短按编码器,再左右旋转编码器可以调节电子定位器输出电压的大小。约10秒钟后无操作退出调节。      长按编码器中键进入菜单,选择相应的模块实现功能,进入模块后,同样是长按编码器退出。

1、有充放电控制功能,设定好电压电流以及定时时间条件后,按运行,P37控制端口输出高电平,到达设置条件后停止运行输出低电平。控制输出端口可以外接的继电器来控制充电电路通断,可以控制充电电池.

如果不用来当电源改装套件,这个功能也可以测量电池放电容量,电池通过这个表再接个假负载,设置好截止条件后,也可以测量电池的容量。当充放电控制测容量的接法如下图。

2、系统参数校准。可以设置编码器方向。温度保护的数值。两路电子定位器最大的输出电压。
3、电压电流校准界面,校准完毕后自动退出。
专为TL494电源如明纬电源改造可调电源而设计。当然部分通信电源模块也可以用,只要是调基准电压来控制电压电流的理论上应该都可以用,但那种调节输出电压采样的不可以。代替机械双电位器以及电压电流表,去掉了一些无用的功能。只保留一路电压和电流显示。具体改造方法,请参照机械式电位器的教程。对于不懂明纬电源改造的朋友,请慎重,不保证能成功。

电路图

PCB 3D效果图

成品板子

运行界面

网友组装好的明纬 电源。

固件下载参数

资料固件,立创EDA文件都打成一个附件包。下载后应有尽有。祝大家玩得开心。
资料:

补充内容 (2022-12-18 16:24):
原先电路设计不严谨,请坛友将π型滤波R6R12R14R13阻值2k改为10k,C13,C14容值改为1uf,以取得更好的PWM滤波效果.切记.

楼主:
保留一楼,等嘉立创开源。
嘉立创开源平台链接
https://oshwhub.com/taoyuanke/di-cheng-ben-dai-shuang-lu-dian-

需要直接预设电压电流的明纬套件,可在咸鱼搜“明纬数控”应该能搜到。

补充内容 (2022-12-19 19:55):
下载花费不少,在开源广场有固件及所有资料下载,不需花费家元。请大家移步嘉立创广场。

网友A:
成品或者套件有卖的吗?多少钱?

网友:
看着不赖,值得收藏!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品或者套件有卖的吗?多少钱?

咸鱼40,不知道大侠搞活动不高!
这个数控还是很有新意的,只是取代了电位器,输出电压电流值是实测的,不是预置的,精度很不错。
别的数控,都是预置的电压电流值,总有些许的误差,线性也不是很理想。
改了3个,比较实用。现在主要是价格没有什么优势,可能手工制作,效率不高吧

网友B:
不错,明纬改的可调瞬间高大上了不少

网友:
高大上啊,明伟电源改装的福音。

网友:
不错,现在的仪表越来越好看实用。

网友:
楼主的开源精神大赞

网友:
来个链接给有需要的人呢,不行请楼主私发我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明纬改的可调瞬间高大上了不少

亲测效率不高啊,

网友:
想要套件  不会编程啥的  又想自己搞一搞,比我自己的可调电源方便多了!

网友C:
请问楼主你这设计是明纬电源专用还是一般494结构的电源都通用的?

网友:
这个不错,坐等大神出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这设计是明纬电源专用还是一般494结构的电源都通用的?

494和7500都能用,可调电阻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