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这种洗衣机水龙头如何拆解,没有找到螺丝

楼主(2022-11-20):
摩恩的龙头有点滴水想换个阀芯,研究好久也没有找到螺丝不知道如何拆下把手,求教各位师傅

网友:
可能是卡式的,逆时针连下面的水阀一起扭出来再说。仔细看下周围,应该有螺丝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a411m7TG/

网友:
https://item.jd.com/10032854272199.html
https://item.jd.com/10541298846.html
你买整个新的好了,阀芯不一定能找到原装的。

网友:
可能从上往下压进去的

网友:
估计是压进去的

网友:
向上拔,应该是插在芯的齿柄上

网友:
应该是在上面那一片,可以拆开,还有就是看看侧面是不是有隐藏的螺丝,仔细的找一下。

网友:
向上拔,应该是插在芯的齿柄上。

网友:
我不说话只是来学习的

网友:
往上拔,大力出奇迹

网友:
拔,大力出奇迹

网友:
直接逆时针拧就可以拧下来,拧下来再研究研究

网友:
没有罗丝就往上拔

网友:
压进去的,可能有胶

网友:
既然没有螺丝就使劲往上拔

网友:
这种找不到螺钉的可能是压进去的。

网友:
花键的,塞进去的。用力往上拔,大力出奇迹。

网友:
楼主试了没?究竟是怎么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