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捡了个坏小米3USB插排,换板利用。

楼主(2022-11-20):
一测试,USB不能充电,拆开测量,直流端没问题,应该是变压器烧了,没有合适的替换,手里有个三星充电器接头接触不良,拆了取板,放插排里,这样就可以留一个充电USB接口了,也算废物利用吧

顺便把以前剪线的行车记录仪电源改USB母头,因为上面写5V,2.5A,感觉功率比普通充电头高,接车上测试5.3V。感觉这下给记录仪主板供电妥妥了

网友A:
会捡呀,改造的还不错

网友B:
这是-种废物利用的方法

网友C:
USB不能用了,至少插排还是好的啊。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浪费啊

网友D:
堵孔的技术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捡呀,改造的还不错

可能它原主看USB不能用,一气之下就扔了,而且USB坏了也不安全,万一着火了呢,我拆检时,那个mos管烫手,我测5v低压电路正常,我外接5V到变压器电压脚USB正常工作,可惜没有那么小的5V安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种废物利用的方法

强迫症啊,不利用利用感觉这世界少了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不能用了,至少插排还是好的啊。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浪费啊

我周边邻居都是不差钱的主,估计就我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堵孔的技术杠杠的

我是把插排里面的挡片剪下来,裁剪一下,原食配原汤,倒扣切片按实,热熔胶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

和坛子里的大神们相比,我就属于来逗乐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强迫症啊,不利用利用感觉这世界少了点什么

同感,其实不差钱的

网友G:
这个也能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感,其实不差钱的

其实还是差钱,如果钱多的花不完,我也天天喝最好的酒,抽最香的烟,泡最美是妹子,艹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也能捡到

我那小区非富即贵,一个6层还带电梯,开发商就在我正上面5.6层,人家大连北京房子开发无数,家可能也是遍地开花,但还能住在我楼上,必是有缘由的,虽然我不明,但想来定有因果。

都说钱多人傻,试想这些邻居扔啥都不稀奇,说不定哪天还能扔个媳妇呢

网友H:
这可不便宜,也能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可不便宜,也能捡到?

多说情况下我都不好意思去捡,也这样傍晚或者早上,见不得人的时候偷偷去捡。。。汗

网友I:
怎么感觉小米的产品不太行

网友J:
两个同款插排还在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感觉小米的产品不太行

一个缺点,没有通电提示灯。。。一个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个同款插排还在服役中。

可惜没有电源提示灯,有时间我打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