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摩托罗拉301FM秒表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2-11-20):
老家桌子上看到的,老爹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原本的电池都漏液了。屏幕缺少笔画,耳机不响。
清理一下,换个耳机,不过容易串台。

屏幕反光的老化了。这又想起以前一个game boy 也是屏幕老化,以为彻底坏了没的修,就拆了扔了。后来看到有坛友更换反光才知道后悔。

两颗LR44电池

多少年都没见过这种红蓝色的耳机,尤其下面的胶可以去掉再挤进去。

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个秒表。 下面是个收音机。收音机就电源线和上面有关联。

杂音大,串台。没什么用了。

网友:
俩钮扣电池能听多久?

网友:
屏幕如果能显示收音机的频率就完美了。

网友:
摩托还出这种玩意?

网友:
这个没多少人用了吧

网友:
手机周边定制小礼品

网友:
当年的山寨老品

网友:
这种收音机我原来有好几个。这个应该是买MOTO手机送的小礼物。

网友:
耳机线估计还是天线吧,换长点的线试试

网友:
机器 耳机 都是国货之光

网友:
周边定制小礼品

网友:
还以为是个数显收音机,原来竟然还是个秒表,收音机是买一送一,大意了。

网友:
秒表和收音机是两个独立的,摩托罗拉也不会造这个吧!

网友:
也有个型状和这差不多的收音机。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秒表带收音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