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折腾三蹦子,加装一个点烟器取电口

楼主(2022-11-20):
经常开三轮车出去 但上面连个插车充的取电口都没有 实在是不方便

淘宝来一个

翻库存找一个钮子开关接上  顺便串上一个10安的保险

没找到保险插座 焊上吧

拆车

开孔器打孔

装好取电口 再在旁边打一个开关的孔

找到电源转换器

找出12伏对应的的插头

并上两根线

插回插头

测量一下 好了

整理线路 扎带固定好

然后接好取电口 装上开关

找一个以前屯的车充

插手机 可以正常充电

上负载测试一下电流 最大3.14左右

好了 完活

网友A:
听说沙发可以赠送三蹦子一台,包邮的那种

网友:
论小仓鼠的重要性啊 要啥有啥

网友:
电动车也可以这样改一个

网友:
漂亮,改的很专业啊。

网友:
是不是搞复杂了?48-60v转换为12v再转换为5v或者qc3.0,有没有省掉12v直接转换的?不过那样,汽车电器比如点烟器、行车记录仪插头用不了。

网友:
一转眼,沙发就没了啊

网友:
手艺不错,孔开的真圆

网友:
同款车充,当时买了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沙发可以赠送三蹦子一台,包邮的那种

网友:
改的挺漂亮,这个保险应该是第二级保险,双保险挺重要

网友:
很实用,动手能力极强

网友:
3A充电也是很不错了

网友:
同款车充我也买过

网友:
线头接的我相中了

网友:
私自改装不保修了

网友:
考虑电流余量不单独加装一个转换器。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你是想吓死转换器吗? 它标注120W  你就搞个120W的座子上去

网友:
50多伏直接用220V适配器就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