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136B+更换积分电容,改善电阻档精度

楼主(2022-11-20):
1.无聊在家试了一下,似乎更换积分电容之后测量电阻的精度更高了

2.原厂的积分电容可能比较一般,从UT61E时代优利德就是如此

重要提示,只是测量1K以下电阻有影响,1K以上和以前一样,速度没有任何改变,精度也依然提高,以下所说的是1K以下的情况

3.更换积分电容发生的改变
(1);电阻档短接不归零了,好像这样不砍底数了,但是非常的慢下降归位,测量1欧左右的阻值
(2);测量电阻时候虽然也和以前一样快,但是稳定时间需要更长了,但是精度确实提高了
(3);要重新校准一下DC档位
(4);更换电容之后按键挡住了无法安装PCB板,就把按键对调一下就OK了
(5);个人认为更换这个积分电容更好,虽然稳定时间稍微慢一点点,但是精度确实高了,总体速度没变,依然飞快

楼主:
我说的速度慢举个例子;只要一测量立马还是显示989欧,然后2秒钟稳定到986欧,也就尾数3个字左右的区别,基本上和以前相差不大

实在是无法安装电容就把那个积分电容引线留长一点点,从背面安装

网友:
推荐背面安装,省心

网友A:
积分很重要,不管是药店还是超市

网友B:
更换积分电容不应该影响稳定时间,这个有点奇怪。能把这个积分电容拍张照片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积分很重要,不管是药店还是超市

就你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积分电容不应该影响稳定时间,这个有点奇怪。能把这个积分电容拍张照片看看吗 ...

个人感觉稍微影响,可能是1 2秒钟?也可能是心理因素,更换过之后就不想再拆下来对比了,

网友C:
4000字的小破烂你也拆腾啊,随便装个上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你恐怕是心理作用

网友:
会不会心里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稍微影响,可能是1 2秒钟?也可能是心理因素,更换过之后就不想再拆下来对比了, ...

你换完有没有擦干净助焊剂?特别是c15那个小mlcc

网友:
现在还存在积分电容的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0字的小破烂你也拆腾啊,随便装个上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你恐怕是心理作用 ...

别说了,疫情灯控在家,眼泪都快下来了,色色的张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完有没有擦干净助焊剂?特别是c15那个小mlcc

以前焊接东西多了,有强迫症,任何新买的表都要拆开用洗板水洗干净,然后把不好看的焊点自己重新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焊接东西多了,有强迫症,任何新买的表都要拆开用洗板水洗干净,然后把不好看的焊点自己重新焊接, ...

建议把c15换成0.22uf的cbb试试

网友(2023-01-29):
3位半我要速度不要精度。

网友:
我的是136C+,折腾换过积分电容,记得图片中里面那个是积分电容,难道换错了?还是136B+积分电容位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