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小气泵上的电机,有轻微的抖动不转,是不是烧了没救了?

楼主(2022-11-20):
鱼缸小气泵上的,拿在手上的时候感觉有轻微的震动,但是不会转,电源已经排除,是电机本身的问题。这样的还能修吗?再买一个是可以,不过要等几天,怕对鱼不太好,这个要是能修先修一下顶着也行。或者这个电机能换吗?手头还有几个小电机在,不过和这个不太一样

网友:
拆开看看估计刷磨没了

网友:
烧了没救了

网友A:
能拍照不?
转子(扇叶)轴 和 轴插的那个孔 要清洁干净,并观察 轴孔 的磨损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拍照不?
转子(扇叶)轴 和 轴插的那个孔 要清洁干净,并观察 轴孔 的磨损情况。 ...

还没拆,晚点拆了看看吧,估计转子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拆,晚点拆了看看吧,估计转子烧了

如果是潜水泵,那转子就是一个带扇叶的磁铁。轴两头直接插在塑料壳里。
如果是气泵,那可能是膜片有裂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潜水泵,那转子就是一个带扇叶的磁铁。轴两头直接插在塑料壳里。
如果是气泵,那可能是膜片有裂口 ...

气泵,膜片有裂口电机也会不转吗?还没拆过这类东西,有空拆了研究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泵,膜片有裂口电机也会不转吗?还没拆过这类东西,有空拆了研究下

鱼缸气泵 我拆过的是 用个隔膜 来回变形 一个单向阀 控制气的走向。隔膜来回变形 是电机还是电磁铁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缸气泵 我拆过的是 用个隔膜 来回变形 一个单向阀 控制气的走向。隔膜来回变形 是电机还是电磁铁 不知道 ...

这两天有空了拆一下看看

网友:
气泵一般都是变压器类型的,电磁铁带动皮碗,不容易坏。
也有电机型的,370直流电机,碳刷时间久了,会磨损。
你要拆开看 是哪种类型的

网友B:
估计里面进水锈了吧,前几天拆个车上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里面进水锈了吧,前几天拆个车上的就是这样

不是放水里的,没进过水,应该是24小时工作转子烧了,这种东西命都不长,想着下次要么改成自动间歇启动的,估计会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