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插排的内在质量差别很大!

楼主(2022-11-20):
网购的插排,号称2500W的,看内部根本不像。带USB插口,输出最大电流很小。还是公牛牌的质量好。

网友:
是的,我选择正泰

网友:
10A足够了,没有问题。
一般铜线1平方就可以达到2.5kw

网友:
还看还不错呀

网友:
公牛的拆机图呢?

网友:
看来公牛质量也不咋滴,火线很细,usb很普通

网友:
公牛也很一般吧

网友:
只要用过大功率,公牛也是一样尿性,塑料都发黑了,难看只能更换。。。。

网友:
再看看公牛的价格吧

网友:
这个还不如其它的品牌的,牛不起来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自己花多少钱难道没数?

几年前支付宝积分换的小米的USB插排,还健在;倒是换的两个20000的充电宝,略有怀孕的迹象。

网友:
既然是网购,会不会是网购专供呢,铜皮上也没钢印

网友:
USB部分看着是不咋地。不过公牛也不是我的菜,感觉价格虚高。

网友:
看不上一体铜的

网友:
这个10A肯定达不到的,小心点用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网购的低端插座用料缩水,带载功率虚标。

网友:
网购9块9的插排和100多的公牛比,真是人才

网友:
公牛是真的也很一般啊

网友:
公牛也就是行业下限吧,也不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