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最后一次制作STM32F103的开发板了-集成WCH-Link

楼主(2022-11-20):
以前也做过两版的STM32F103小开发板,当时用着也还行,有一些小毛病,也就没改,也没有发在论坛上。后来了解到了WCH-Link,这个调试器蛮好的,还带有虚拟串口,就想着将之前的开发板再完善一下,
将WCH-Link直接集成到板子上面,这样还省去了CH340。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首先是原理图,
原理图主要是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加了WCH-Link的电路,外设基本没变,板子上面有两个USB口,
一个是连接WCH-Link调试和虚拟串口,还有一个是直接连接单片机的USB口,
两个USB都添加了TVS用来防静电,不过感觉没啥用
AMS1117只给板子上面的器件供电,还有一路3.3V的开关降压,使用的是SY8120,输出个1.5A还是可以的。
开关降压只输出板子,不给板子上面的器件供电。还带有24C02和SPI Flash3D预览图的正反面,丝印属性加成
然后就是打板,嘉立创的话那必须选择基佬紫。实板效果。
然后就是刷锡膏,放元器件。顺便在TB打了钢网,不然会更加痛苦。
焊接完最后就用超声波清洗一下。
最后是正反面的实物展示。
单片机上了C8T6和CBT6,这两个一个是64K,一个是128K的,听说C8T6其实也有128K可以用的,但是没试过,
选了个橙色的TYPE-C接口,加上镀金的单排针
用的ALPS的按钮和SPI座子

网友A:
WCH-Link官方电路也没加TVS

不过你STM32为啥加WCH Link呢

网友:
感谢分享 ,虽然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WCH-Link官方电路也没加TVS

不过你STM32为啥加WCH Link呢

WCH-Link用来调试和下载,还带有串口,省略了一个CH3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WCH-Link用来调试和下载,还带有串口,省略了一个CH340.

wchlink可以调试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wchlink可以调试stm32?

看官网介绍是支持的,速度好像没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WCH-Link用来调试和下载,还带有串口,省略了一个CH340.

支持的,可以看我之前是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20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的,可以看我之前是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203-1-1.html

我的后缀带e的估计还得几天才能回来,到时候玩一下,那个串口能给STC的单片机用吗?

网友C:
JLC免费打板PCB不是要用LCEDA画么?

网友:
那个 SPI Flash 的座子,可以给一个搜索关键词吗,或者给个链接

网友D:
介绍说wch-link支持arm系列芯片和RISC-V芯片调试有人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介绍说wch-link支持arm系列芯片和RISC-V芯片调试有人试过吗?

支持的,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203-1-1.html

网友:
过程都没有图片啊

网友:
精益求精,赞一个

网友:
TYPE-C接口比较漂亮!!

网友:
PCB 上伪娘不错

网友E:
可以告知一下spi座子怎么打开的吗?我有台hp的瘦客户端,bios芯片就是这种座子,没敢用蛮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JLC免费打板PCB不是要用LCEDA画么?

帖子什么地方说了是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告知一下spi座子怎么打开的吗?我有台hp的瘦客户端,bios芯片就是这种座子,没敢用蛮力 ...

就从小耳朵那里往上抠就可以了,有一边是盖在另外一面上的,要先抠那一边。

网友:
听说接插件洗板水洗了之后就接触不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