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机晒一下艾美特EG1802-03绞肉机电机功率

楼主(2022-11-20):
这段时间小杨哥带货的金正绞肉机被人打假闹得沸沸扬扬。从而揭开了国产小家电功率虚标的黑幕。我今天刚准备绞肉,心血来潮,想看看手上这台2020年9月拼夕夕33元买的艾美特(不保真,店家已倒闭)绞肉机有没有虚标。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外壳标300瓦,电机80瓦。相比之下金正还算有良心,起码用120瓦电机。
现在淘宝上还有很多30-40块钱的绞肉机,像美菱呀这些牌子,估计用的电机功率也就100来瓦。可能像飞利浦这类的一线大厂才会老老实实的标注额定功率吧,大家手上的搅拌类小家电都是多少瓦,不妨拆了看看

最后说一句,虽然只有80瓦功率,但是用了两年多,绞肉确实很方便,清洗也简单,值。绞肉机这东西品不品牌的感觉差别不大,也没啥噱头,不可能玩智能绞肉,远程控制,定时绞肉这类花活,就是简简单单的电机带刀片,把肉搅碎了就完了。

楼主:
今天已经绞完肉了,过两天再绞肉的时候我再上一下功率测试,看看空载和正常绞肉时候的功率

网友:
你这个就是绞肉啊。这点功率足够了。

网友:
绞肉机标注功率让人摸不到头脑,其实标注单位时间绞制肉的质量更能让人理解。

网友A:
又有人纠结绞肉机电机的功率了……
我已经解释过好多次了,因为工作制不同,所以绞肉机的功率不能按正常电机的功率去算。
在另一个贴子中已有回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841
楼主有没有想过,如果电机标300W,他为什么就是300W,是通过什么方法去测试验证电机的功率?

网友:
这个虚标都成行规了,都一样

网友:
修过一个外标60瓦,内装25瓦电机的,电机坏了,网上买了个铜线电机,花了25块,换上没几天就又坏掉了。

网友:
我的就是美菱,,没拆,,绞肉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功率标注虽然也是根据标准测试得出来的结果,但是很容易让老百姓误解的,我就是跑到5楼推荐的链接看到161楼才明白。

网友:
个人理解,这些电商特供的电机类产品标注的功率是启动最大功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额定功率。愿意的话,可以接个功率计,看看启动最大功率是多少?

网友:
我家的绞肉机是小熊的,等我测试一下

网友:
测了一下是12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有人纠结绞肉机电机的功率了……
我已经解释过好多次了,因为工作制不同,所以绞肉机的功率不能按正常电 ...

你那个帖子回答的是电机的功率计算问题,是说电机功率可以标很高。但是这些小家电的问题是电机功率已经标定。问什么他们整机功率不按电机功率来标定。按你的说法,反而应该是电机标300瓦才合理。而且,为什么飞利浦之类的厂家电机功率和整机功率就是一样的

网友:
电机是不是铜线的?

网友:
造假成本太低

网友:
看看刀片与主机连接轴是金属还是塑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帖子回答的是电机的功率计算问题,是说电机功率可以标很高。但是这些小家电的问题是电机功率已经标 ...

对的,如果正常重负载使用的时候这个电机就是他标上的功率,而对这种轻负载的产品可以提高功率,比如挑担,你一天到晚让我挑担,我说我只能挑100斤,你是长时间让我工作所以只挑100斤,但是你说只让我挑一趟150斤,就可以休息一上午,也是可以挑的。这就是轻负载。
至于为什么不按整机来标定,那是因为电机工厂和整机工厂不是同一家,电机工厂只卖你这个功率的电机给你,而整机工厂做认证时会测试这个电机,认证电机和产品功率是否达标。这就是为什么电机工厂不标大功率的原因。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标贴的问题,一般大品牌或比较纠结的人会要求电机工厂标大功率,(会标上运行1分钟休息15分钟等参数)这样电机厂就需要重新做一次认证(不确定有这种认证可以做)。然后这个电机就专门配你的这款机器。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
其实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无非是机器好不好用,不会纠结电机功率的。正如我所说的那样,现在标的电机功率并不是效率最高点,而是温升没有超过95K。

网友:
自己测电机功率完全没有意义,不信你堵转一下电机,看看功率多少。

网友:
电风扇标称60瓦的,拆开外壳一看电机是40瓦的。 合肥的检测报告是允许误差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