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SM3282,FC3379主控测速

楼主(2022-11-20):
左上SM3282 B27B 10%缓存 (4CE4DIE 256GB)x2
左下SM3282 B27B 0%缓存   (4CE4DIE 256GB)x2
右上FC3379 0T25 pSLC       1CE1DIE 42GB
右下FC3379 0T25                1CE1DIE 128GB

网友A:
感谢详细测试。。

不过看下面的帖子,3282+b27a,缓内不大掉速,缓外170m/s。不过图不详细,搞不清楚缓外是否大波浪????

【sm3282 G2板测试,这可能是目前我最满意的U盘了 - U盘存储技术 - 数码之家】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278-1-1.html

楼主:
他这个都是B27,为啥我的掉速就掉到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详细测试。。

不过看下面的帖子,3282+b27a,缓内不大掉速,缓外170m/s。不过图不详细,搞不清楚缓外 ...

3282+b27a缓外波动很小。我使用全新镁光盘拆的nw952颗粒,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为了稳定使用缓存设置为0%,复制一个37G电影平均大概150MB/S。TLC颗粒好像除了三星都会有小波浪,没有mlc颗粒那么好看。另外,这颗粒在3280bb上也很快,读取400+,写入也有300+,但是每隔写入2-3G会严重掉速然后再慢慢恢复。这两种方案在连续写入时还是挺热的,最好是贴上导热贴装在金属壳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2+b27a缓外波动很小。我使用全新镁光盘拆的nw952颗粒,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为了稳定使用缓存设置为0%, ...

b27a这个缓外速度不错,小波浪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都是B27,为啥我的掉速就掉到底呢?

今天3282板子刚到,抽空贴b17的nw920试试,缓外速度有没有大波浪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2+b27a缓外波动很小。我使用全新镁光盘拆的nw952颗粒,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为了稳定使用缓存设置为0%, ...

可否百度网盘分享一下你的量产工具,和设置。刚刚实际测试一下3282+nw920/b17双贴1024g,缓外还是大波浪,看看是量产工具版本的原因,还是只有b27a颗粒才小波浪。

楼主:
感觉时固件版本的问题,我是用USBDEV.RU上的SVN7723版本固件
群里的固件会新一点?我哪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