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大厂的主流空开拆机ABB S200 施耐德IC65 西门子5SY41 巅峰对决

楼主(2022-11-20):
外观ABB我这有个4P的,其中一片摔破了,今天就拆摔破的那片
这次我特意找的都是6KA分断的
但是电流差距比较大,ABB是C100的,施耐德是C10的,西门子是B2的

这三个开关主要是工业用和高端家用,商用的。
这三个还分别对应了一个普通家用的型号,配置有所缩水,但是主要结构一样

施耐德A9对应家用的是R9
R9没有故障指示窗口,但是外壳质量比A9好些
施耐德这个算是家用里缩水最少的了,对于家用相对比较良心了

里面和A9一模一样的
目前家用建议买R9系列,手柄质感好一些

外面的零件都能对换

ABB对应的家用型号是SH200
阉割了触头指示,双接线端子,还有插件卡位
SH200拆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4217-1-1.html

西门子对应的家用型号是5SJ系列
阉割了触头指示,双接线端子,储能合闸
我手里没有SJ系列,这是两个不同的西门子5SJ
可以看出5SJ6132和5SJ6140差距还是很大的
https://zixun.jia.com/article/490848.html

此外这三个型号还有更高端的型号
分别是ABB S200M,施耐德IC65H,西门子5SY41,分断能力提升到10KA
顶级型号是ABB S200P(德国),分断能力25KA,施耐德IC65L(法国) 15KA家用顶配10KA足够了,不要觉得自己有钱装25KA的,家用绝对不建议这么大的(新装也不建议买4.5KA的低配)

因为这期比较长,楼下开始拆机

楼主:
今天拆的是普通产品,我手里的S200M还都有用,不能拆
当时我这本来想买施耐德IC65H,后来因为ABB便宜买的ABB

接线端子都有防插错洞设计
ABB和西门子可以同时接两跟线,都是35或者10+25

施耐德的卡扣是两个自锁
西门子的卡扣是两个自复位
ABB的卡扣是一个自锁(我这个卡扣丢了,ABB这个卡扣运输的时候容易掉)

这个ABB和施耐德都是中国制造
西门子是德国制造的,电木外壳

拆开以后,高端的空开里面就长这样
因为电流不一样所以不能直接看铜来判断谁好谁坏
不过施耐德C10的进线还不如西门子B2粗,这个就

这三个电闸也都有储能合闸
整体设计算是非常扎实了,都是相当成熟的产品

西门子和施耐德是可以开盖合闸的

ABB开盖是别想合上闸的
所以直接把外壳剪碎ABB这个储能合闸的元件在右边的外壳上

ABB的合闸状态

ABB的分闸距离6mm

施耐德的分闸距离5.8mm

西门子的分闸距离7.1mm
分闸距离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目前距离比较短的两个是伊顿L7是4.2mm,ABB S260是4.5mm

西门子的灭弧栅13片,重20.9克

施耐德的灭弧栅12片,重18.5克

ABB的灭弧栅13片,重19.4克

ABB的触点

施耐德的触点,圆的
施耐德E9和multi9系列的触点是方的
A9系列触点是圆的,R9里面和A9一样

西门子的触点

强制卡住触头,ABB的手柄位置在中间
触头指示红色,电路未断开

施耐德的手柄位置也在中间
没有触头指示,不过故障指示肯定是红的,只有短路电流和直流电才能把这个空开打成这样

西门子的手柄位置在下面,这个如果直接拉闸没成功分断
如果没看触头指示或者电笔验电,直接动线路要出事的
不过好在触头指示也是红色

把西门子的这个绝缘胶带撕了
B2的电磁铁匝数多,弹簧也特别松
大约6-10A电流就能瞬间跳闸
西门子这个机构比较散
红色的是储能合闸元件

施耐德的机构完全是一体的
全塑料结构
这个机构和之前的C65,E9什么的有明显差距

反面
也和E9和C65不太一样

ABB的这个机构算是两块
脱扣机构和触头分开了

最后是这几个空开的特点
白色算普通,1分。蓝色算优秀,2分。黄色算较差,0分。

网友:
我是来欣赏的

网友:
这个施耐德C10居然没缩水,端子主要是遵循的标准不太一样,施耐德主要是法标,西门子和ABB是德标。西门子在招弧角下面有个多一匝可以增强磁场以便加速电弧进入灭弧室,这种做法和大触头开距都是有利于直流灭弧。

网友A:
5SY的双金属片讲解一下?看起来有点特别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对比下国产正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对比下国产正泰的吧

正泰我两周前拆过,你可以看下我发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泰我两周前拆过,你可以看下我发的帖子

灰色的那种 NB3系列拆下看看  这个是正泰空开的高端系列吧
看和白色普通版本有什么改进
正泰做活动大概只有施耐德中低端三分之一的价格。便宜太多了。
另外国产良信  据说也不错  可以拆下对比正泰的中高端。

网友:
这两个品牌做工精细,结构复杂。国内大部分都是仿的这两家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讲解!

网友:
都是高端货啊

网友:
谢谢分享,高端货国外品牌设备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SY的双金属片讲解一下?看起来有点特别

5SY电流比较小,1-4A的断路器双金属片都会缠一圈发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色的那种 NB3系列拆下看看  这个是正泰空开的高端系列吧
看和白色普通版本有什么改进
正泰做活动大概 ...

NB3和NB6里面一样,就是外观不一样
其实NB3和NB6都不如NB1和NB8
NB6: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2119
NB1: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2756
NB8: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811
其实都是施耐德C60改的,没什么好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B3和NB6里面一样,就是外观不一样
其实NB3和NB6都不如NB1和NB8
NB6: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 ...

好吧。
那我以后买NB1算了
NB8有点贵
另外正泰双十一和618价格很便宜
注重性价比还是不错的。都是官方旗舰店。

网友:
大电流的当然好些

网友:
好精致的东西,,一般见不到里子

网友:
大同小异,能用住才是硬道理。

网友:
装修买的正泰,感觉好垃圾,这公司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