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太阳能热水器水温水位传感器

楼主(2022-11-20):
  太阳能传感器出问题,家人还没洗完就没热水了,水位一直满的,实际上是没水,叫人换条传感器花了一百块,这条坏的拿来拆了,里面全是胶,

写着日期吧!

传感器

四线还是接的

里面有焊接

这个是什么

拆出来不锈钢

网友A:
同款,好像单独买十几块钱,我自己换了3次了,大概3年左右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好像单独买十几块钱,我自己换了3次了,大概3年左右换一次。

是啊!十几块钱,有没有耐用的推荐下

网友:
上门维修有点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十几块钱,有没有耐用的推荐下

没什么耐用不耐用,硅胶产品,长时间浸泡在热水里,3年左右老化了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耐用不耐用,硅胶产品,长时间浸泡在热水里,3年左右老化了就换吧。 ...

看来还是买条备用

网友B:
我家的老式太阳能热水器,没有水温水位传感器,全凭估计。

网友C:
我就好奇 楼主都进这个论坛了 为啥会花钱叫别人更换 一般进这个论坛的人 会先自己捣鼓发帖问坛友 最后倒腾不好再叫专业人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好像单独买十几块钱,我自己换了3次了,大概3年左右换一次。

人工费用占了一大半

网友:
太阳能安装了十年了没清理过一直在用,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好奇 楼主都进这个论坛了 为啥会花钱叫别人更换 一般进这个论坛的人 会先自己捣鼓发帖问坛友 最后倒腾 ...

我也大概是这东西坏,不过去网上买也要等三几天,热水天天要用,我呢天天出门上班,

网友:
我自己买硅胶管自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好奇 楼主都进这个论坛了 为啥会花钱叫别人更换 一般进这个论坛的人 会先自己捣鼓发帖问坛友 最后倒腾 ...

有的楼顶没梯子上不去。

网友:
有没有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老式太阳能热水器,没有水温水位传感器,全凭估计。

只要上面有排气孔就能装,接跟线引到合适的地方就行,其实跟热水器是独立的

网友:
越简单的越好用,这液位、水温传感器不是什么标准产品,不可靠

网友:
没看到几个电阻?

网友:
这种有胶的不行 曾经折腾过一段时间 个把月就坏 后来老婆网上买的不锈钢的 用了有七八年了还没事

网友:
这种科技含量低,不是会看天气的那种两线的,还有个板子

网友:
知道原理,还有坏的配件.
可以自己动手做一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