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苹果手表无线充电器

楼主(2022-11-20):
咸鱼买的好几个剪线的充电头

拆一个外观成色差一点的

全程暴力拆解

全部都用胶水封了

去掉后面配重铁片

掰开线圈

里面全是硬胶实在是拆不动了

网友:
无线充电的?

网友:
  是好是坏,自己改嘛

网友A:
就充手表的,又不是充电动牙刷的需要防水,搞那么多胶干嘛?为了增加重量还是为了提高维修难度?

网友:
看样子换线搞个好的没问题。

网友:
四芯线是干嘛的 难道还能传数据,或者启动快充?

网友:
这东西做工很不错啊

网友B:
直接怼5v试试能充不?

楼主:
是的苹果手表都是无线磁吸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充手表的,又不是充电动牙刷的需要防水,搞那么多胶干嘛?为了增加重量还是为了提高维修难度? ...

这个基本上不能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怼5v试试能充不?

原本就是usb 头的5v没问题

楼主:
本来开始准备买来改的 后面手表卖了就没动了

网友:
很奇怪,不是通用款吧

网友:
可惜了,不过也用不上

网友:
苹果差不多都是这样。。

网友:
废品站捡了个带线的

网友:
这个应该接上线就能用吧?

网友(2024-02-05):
用热风枪应该可以拆开

网友:
线圈,变压器,懂了其实原理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