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饱和启动电压 电流

楼主(2022-11-20):
今天买的5551三极管到了丝印是G1 准备换上 看看一次没用的发光字定时器能不能用  电工接上邻居在网上买的定时器据说是带电接线的 接好后就打了下火 就没反应了  我才来测接下 两个5551和一个8050三极管坏掉了 手头没合适的网上买的5551 三个坏的都换的是5551结果是 本来该安8050的换上5551后不导通  后来找了个3904换上了 就能导通了 网上搜了搜技术手册也没看太懂  有懂的大神给指点下
5551 VBEO是6V   这个是饱和导通电压? 电流是600毫安
8050 VEBO也是6V 电流800毫安
3904也是6V啊 为啥??

网友:
这是射极到基极电压吧,应该是属于反向击穿电压了

网友:
VEBO是指三极管E B结反向击穿电压。

NPN型三极管指发射极E接电源正,基极B接负的情况下击穿电压为5.几到8伏左右。

这个反向击穿电压可以当5.几至8伏的稳压二极管使用。

网友:
放大倍数不一样

网友:
我怀疑是脚位排列不对,但不给图没法求证。

网友:
我常用小功率管做5.6V稳压管

网友:
三极管的饱和了

楼主:
刚画了下电路图 橙色线由单片机控制  8050换成5551就不能启动

楼主:
电路图画完了才想起拍照了 也懒得再拆了 就这么凑合着看吧  十几块钱包邮的东西 折腾了半天 坏了三个三极管 一个没引脚的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