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低成本0-1000V简易交直流“电压源”

楼主(2022-11-20):
校准仪,源,无奈囊中羞涩,这些东西与我无缘!
一直想做一个能对比校准三位半的交流电压源,直流电压比较容易实现,比如用基准电压芯片,恒流加电阻分压等。以前也做过!
交流电压以前想过用逆变器+变压器,发现输出跳动太厉害!后来想到用信号发生器+功放,输出接升降压变压器,其实以前也做过成品,但是,用的十几块的功放模块太垃圾,要反复调节才能输出还能过得去的波形,波形很容易畸形,并且三位半短稳都很困难!
这次用的也是烂大街的便宜功放模块,但是性能至少能用了,一个D类功放模块(说D类好像很专业似的,其实我都不知道啥意思,对这个一窍不通,哈哈)。发现做出来的效果不错!短稳三位半没问题,四位半偶尔也能稳定个几秒钟。(估计用性能更好的信号发生器和功放,效果会更好)
这个交流电压源,可以接降压变压器,输出大电流,实测三位半稳定性还勉强可以。(之所以要降压,是因为低压大电流的功耗可以很低,高压大电流功耗太高,对功放等要求高,而是输出接万用表还要串联大功率负载才行)
直流电压部分,其实我不缺直流电压源,但是,朋友偶然发现一种高压模块,体积非常小巧,比2/3香烟盒还小,能输出0-1000V直流电压,并且输出还挺稳定,短稳三位半没问题。这种模块是光电倍增管的高压驱动电源,一般电压调整有压控或者电位器调整!压控最好用校验仪一类的电压能精细调整的电压源,这样输出精度能调整的更精细,也可以用电压加分压电阻用电位器调整分压,也能达到精细调整输出电压的效果!模块也很便宜,几十块钱以下就能淘到!
然后把这些装盒子里,一个低配版的简易交直流电压源就有了!性能虽然跟真的源不沾边,但是聊胜于无,业余玩玩还挺有用!
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有技术含量的我也不懂,没技术只能靠笨方法,以前就分享过一些,但是没有过多介绍,主要是那时候测试效果差强人意,现在这个方案,我觉得最起码能用了,希望对有需求的朋友有所帮助和借鉴!有更好方案的朋友也希望能指教一下!

下面这个是原来做的,用的功放很垃圾!

网友:
其实584小电压就可以!高压用的不多吧

网友:
动手能力还是不错

网友A:
想做一个50V 500A的电源

网友B:
楼主用心的作品!交流220V起伏太大不稳定,就是两个表同测对比都比较难分辨,鄙人的做法同楼主差不多,用电脑音频信号发生器,产生固定频率的正弦波,然后用个大推力HIFI耳放发大输出,输出0-10V左右很稳定,再高的电压就需要变压器升压。     另外,D类放大器由于是无反馈的,稳定性应该没有甲乙类好,再说D类低频输出能力也不强,强项在中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心的作品!交流220V起伏太大不稳定,就是两个表同测对比都比较难分辨,鄙人的做法同楼主差不多,用电 ...

还是你懂的多。有机会试试

网友C:
交流电压和频率都可随意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一个50V 500A的电源

2.5KW?  搬不动系列?

网友:
为什么只有我看到了你的散热片很绿……66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压和频率都可随意调吗?

调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值和频率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心的作品!交流220V起伏太大不稳定,就是两个表同测对比都比较难分辨,鄙人的做法同楼主差不多,用电 ...

这个绝对要顶!

网友:
楼主拥有强大的可调电源!

网友(2025-05-15):
最经济好用一种方案了!想复刻一个,算下成本也不小。

网友:
大湿,交流1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