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岩板做台面,有坑吗?

楼主(2022-11-20):
优点是很多的。

缺点之一,说是有的花纹是印上去的。。。岩板难道不是大块岩石切片做的?

有使用经验的坛友,求经验,谢谢!

【更正】

经各位提醒,岩板是人造石,高温烧制,只不过比一般人造石或者瓷砖高级点,更硬更轻薄更耐腐蚀防渗透。

但是做厨房台面也许不合适,太硬就比较脆,容易崩。不过这也是鸡蛋挑骨头式的缺点了。真正的缺点,就是。据说进口的5000/平方,国产2000/平方是底线,否则就是陶瓷大板冒充。
具体如下,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49234f8f64c9ef97da

那如果做餐桌或者茶几的台面,合适否?

网友:
岩板是人造的

网友:
岩板就是瓷砖

网友:
人造板,表面易脱落,表面脱落后的基层容易分化、粉化

网友:
基本上换下名字

网友:
那叫人造石,不是天然石头

网友:
人造石,除了贵没有好处

网友:
感觉最好的台面材料可能是不锈钢。难点是不锈钢下面的支撑板。常见的支撑板是蜂窝铝,有胶水不好处理,不知能不能用PVC发泡板代替。

网友:
所谓的"岩板"指的不是"岩石板",指的是"仿岩石瓷砖板"...

网友:
人造石,装饰倒没问题。

网友:
贵点,可以使用

网友:
不怕辐射的话,花岗岩耐久性不错

网友:
用大理石板也不错吧

网友:
上304不锈钢的,岩板有一定微弱的核辐射

网友A:
岩板  大理石 都可以,家居从业者的建议。

网友:
岩板坑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岩板  大理石 都可以,家居从业者的建议。

那岩板的价格,现在还是说2000元/平方起才是真岩板吗?否则就是陶瓷大板冒充?

网友:
岩板的缺点是太脆,稍微一碰就缺角。

网友:
新型材料都是商家变着花样来忽悠的

网友:
千万不要选岩板的,用的人都后悔,又贵又不好用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