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3A电源

楼主(2022-11-20):
拆了个12v3A电源 最近封控了好久  想给电瓶充下电 需要调整到14v  请教老师需要改哪里电阻啊? 比葫芦画瓢动了好几个不能成功  还是学的太少了没懂

楼主:
输出部位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部位图

我记得有个口水大法

网友:
留名 留名。昨天本来也想学大佬们改36v充电器的,哪知道接重做平衡线弄了大半天,没干成。

网友:
首先要查一下芯片型号,参数。
其次换稳压管,有些电源的电压,是根据稳压管参数来的。

网友:
好像是调整431附近取样电阻

网友:
前天找了个dell电源,也是想改可调,板上十几个电阻每一个都试了还是搞不定

网友:
初级调整的得查芯片。

网友:
是不是IC4?我看像是431

网友:
动一下R20那附近呢

网友:
搬个板凳等后续

网友:
先把板子输出端的电路图画一下,这样大家好提建议。

网友:
R26改大,或是R27改小

网友A:
你现在的输出电压是[(3920/1000)+1]*2.5=12.3V

网友:
没恒流的有可能电源会被拖死

网友:
赞成gy9319坛友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输出电压是[(3920/1000)+1]*2.5=12.3V

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
调整R27或R26,保证R27/(R26+R27)=5.6,就可以让输出电压变成14

网友:
搬个板凳,学习中,看看楼主改动后的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