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022年第34贴:改造智能感应小夜灯(主芯片FT100)换电池+延长时间

楼主(2022-11-21):
这个小夜灯买了好久了,当时好像二十几块买了4个,包邮,我在偏远地区,所以算是很划算了!卫生间,洗脸池都放上,晚上起夜嘘嘘的时候就不用开灯了。
灯的亮度适宜,使用很方便,可是也有两个缺陷:
一是时间太短,15秒左右就灭,而且你在灯下相对静止,灯灭了也不会再亮,需要晃动一下才能感应到。
二是电池容量太小了,一周吧,不到十天就没电了!
所以发挥主管能动性,改,改,改
感谢8139的帖提供了技术支撑,见基于NSA3182 FT100红外热释处理器的小夜灯拆解+改造亮灯时长
虽然我的小夜灯相比8139的又简化了一些,但通过他的帖子让我很快找到了关键点,并根据提供的下拉电阻取值找到和合适我需求的电阻

这个灯改了好久了,一只没有发帖是想把电池耗尽,测一下这块电池到底有多少容量。结果等了很久才测试充电量
OK,上图,解说

就这个圆形的小夜灯,没有牌子,或者说就是“智能”牌的,正面就灯罩,中间是感应头

背面有一片磁铁,一块带背胶的贴片,可以粘在吊顶或墙面使用

卡扣设计,很容易就敲开了,固定电路板用了1个螺丝,风格简洁,有8颗灯珠

取出电路板,慢慢看看

背面,电池太袖珍了,怪不得用不上几天

主芯片 FT100,详细资料见8139兄弟的帖子

DPS101B感应头

下面开始研究下拉电阻,正面看看

反面也看看

最后觉得是这个120K的电阻

先把电池换了,这个比较薄,放不下圆形的电池,要是能放18650或14500就好了,手里有块拔了电池皮的旧电芯,厚度合适,保护电路没有了,但电芯没鼓包,看着很健康,焊两个线。

给电芯粘了一层有背胶的绝缘纸,把电路板装上,贴片电阻太小了,老花眼也看不清楚,为了方便测试小夜灯延时时长,直接取掉了原电阻,接了长线外接电阻测试时长。

经过参考,然后就是各种找废板子上的贴片,花了2天时间,用手机放大镜找了2个200K的电阻,串联上,亮一百多秒,不到2分钟时间。时间长一些,晚上上厕所也不着急了

请忽略我的焊功,将就着焊好,后面用胶固定一下。

这是充电部分,充电电流只有一百多毫安。

充电芯片好像是3KAF

放在一个兔耳朵形的手机支架上,再放卫生间,还不错~~

经过长期的等待,中间有一次充电忘了测了,这次还好想起来了,经测试电池约有1100mA左右,使用一个多月。

OK!发帖完毕,再次感谢8139!

楼主:
后面慢慢找到合适的电芯和电阻,已陆续改了3个了,给老人家放一个也挺方便!~~等有时间了,计划给老人装卫生间顶上,接一小充电头在卫生间照明灯上,这样,开卫生间的灯时就充电了,半夜不用开灯也够用。省了老人充电的麻烦~
兄弟们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
半年前大家都改到腻了,怎么现在才开始动手?搜素一下就有很多参考的帖子了。

网友:
用的光控常亮小夜灯,方便

网友:
改的不错!
声控或人体感应灯,如果按照工厂预设的时间,一般很难满足实际使用者的需求。

网友:
谢谢分享 有空也改改

网友:
几个月前  大家都撸了一大波,签到红包几角钱到手

网友A:
为什么我的是10元买的四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是10元买的四个?

凡尔赛高人,吸引仇恨啊

网友:
有那么一点参考价值。

网友:
换过手机电池,没多长时间鼓了。

网友:
做工挺扎实的。

网友:
什么时候无聊自己也改改,总觉得亮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
我买的美的小夜灯,质量也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慢慢找到合适的电芯和电阻,已陆续改了3个了,给老人家放一个也挺方便!~~等有时间了,计划给老人装卫 ...

这个方案好,定时定量充电,就怕电池长时间满电充鼓,

网友:
真的是很稳啊

网友:
这灯还是不错的,论坛跟风买了这么久还没坏,全换了手机电池,最大的就是华为手机4200ma的电池,刚好比灯大一圈,你那个兔子架子的创意不错。用你那个兔子架子就能全部遮挡住4200华为电池了。。给你的兔子架子点赞

网友:
闲着也是闲着,折腾吧。。。。。。。。。。。。。

网友:
不错,之前改了个外挂电池,延时没折腾